[求助] Monte karlo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1-11):
想问一下,我按照一个在论坛上找到的资料仿真比较器失调电压时,在跑蒙特卡洛仿真时遇到了如下问题,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红字“required fileds are blank”,函数表达式还有选项未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字“required fileds are blank”,函数表达式还有选项未填。

那怎么看哪个表达式没有填?我在计算器里写公式的时候都填了啊

网友:
应该是output表达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