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xl 单元失去对应关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0-11-11):
888资产
xl 下层单元的版图我想在上层画,画好了再把下层单元的版图做成一个单元,但是这样下层单元在xl里就没对应关系了。
求解决办法,我想在上层画下层版图的单元,又不想用x键来回切换,然后还想把下层版图单元做成单元在xl里保持对应。

网友:
这不是标准流程,如果非要这么做,告诉你一个方法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只是文字描述可能显得有点麻烦,其实做下来还好!假如你的单元名字是A,然后通过XL把所有的器件生成出来,你把所有的布局完成后在单元A里要建一个单元B,单元B的名字建成与原理图中的名字一致,建成后的单元B就和原来的A失去了对应关系,这个时候你可以进去到单元B,然后在单元B里把B的原理图中所有的PIN标注在版图B的相应位置(记住不是text label,是PIN),做好这些工作后,你可以在单元A里打开Launch->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然后在instances一栏中会有单元A原理图的器件列表,这个时候找到B原理图在A原理图对应的instance的名字(例如名字是I1),然后单击I1那一行,在对应着的Physical Library的位置双极空白区域会跳出一个选择库的东西,这个时候把库选择成自己的版图库就可以了,然后进行保存操作,保存后回到版图A,找到Connectivity-> Update-> Bindings点击ok这样版图B的连接关系在版图A中就有了!如果你还想要版图B的内部的对应关系,你就要在版图B建立XL,然后原理图选择B的原理图,然后找到Connectivity-> Update-> Bindings点击ok这样整个操作就完成了!

网友:
Connectivity--Update--Binding 试一下。

网友:
1.可以先做下层模块,打上pin,然后做上层模块。
2.直接在上层XL整体去布局,下层的cell就不用做了。直接一起做了得了。
仅代表个人看法

楼主:
一起做查LVS麻烦  我觉得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感谢这位大哥码了这么多字,我现在B在A里的对应关系对应不上,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大哥码了这么多字,我现在B在A里的对应关系对应不上,不知道为啥 ...

如果你的B版图中确定把PIN加上了,我估计你还是configure那一步没有做好,我这边是可以的,实在不行你把layout view里的physConfig和constraint删除掉,XL重新匹配。要还是搞不定,可以qq交流,qq:843071455。欢迎一起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