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3db带宽一般是开环还是闭环

楼主(2020-11-11):
请问3db带宽一般是开环还是闭环情况下的?如果两者都有,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开环的极点严格等于3db。
闭环的传递函数就复杂些了,跟极点数、PM等都相关,所谓的3db只是近似了。
自己推一下传递函数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