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w power库中没有电平转换单元和隔离单元等

楼主(2020-11-11):
毕设论文是关于芯片低功耗设计的,但是找了几个库都不太对,这个是导师帮我找到的,标题确实是低功耗的库,但是cell list中没有类似 level shifter等低功耗物理设计需要用的cell,各位前辈有了解的吗?

网友:
什麼製程?

网友:
lowpower库和标准stdcell不在同一个库里面, 例如arm就是pmk的哭=库,

网友A:
这里的low power process应该指的是整个工艺的特征,并不是std cell的类型。level shifter和isolation通常都有独立的库,因为它们和普通cell的operating condition都不太一样。可以再找找,有些工艺的这类库名字带两种电压,或者有特殊的字符如lvl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low power process应该指的是整个工艺的特征,并不是std cell的类型。level shifter和isolation通常 ...

非常感谢,也就是说有专门的库,里面cell list是包含着level shifter,isolation cell,retention cell等专门用于低功耗设计的单元的,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也就是说有专门的库,里面cell list是包含着level shifter,isolation cell,retention cell等 ...

对的,retention cell没怎么见过用的,其他的多半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