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成倍数的电阻的匹配

楼主(2020-11-11):
这边有一个LDO的电路,其中有三个电阻,每个电阻的segments是100个,连接关系如图,请问这个三个电阻要怎么匹配啊,这个个数有点儿多,就稍微有点儿懵,分析了一下假设A=R0=100,B=R1+R2=200,按照我们通常的匹配原则就是ABBA或者ABAB,但是个数太多想排列成多排的又要怎么匹配?

网友A:
可以上下并排放,上下左右加上dummy,注意density,保证每一根电阻的环境一致就好,数量到几百,一般匹配性都不会很好,LDO的电阻要求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问问电路这个电阻匹配需要达到什么精度吧,不是所有的匹配都要用ABBA

网友:
你需要先和电路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下并排放,上下左右加上dummy,注意density,保证每一根电阻的环境一致就好,数量到几百,一般匹配性 ...

这个density密度的问题通常应该怎么避免?添加dummy小方块?因为个数太多了,无论怎么放面积都好大,我目前采用的是BAB的形式,一共五排,每排60个来排列的,电路要求做匹配,我就想问问怎么排列连接起来会更方便。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BA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density密度的问题通常应该怎么避免?添加dummy小方块?因为个数太多了,无论怎么放面积都好大,我目 ...

布局跟电路沟通好,根据电路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跟电路沟通好,根据电路的要求

还有一个,通常电阻都是要接地的,低电位的,所以我围环都是围的ptap环?这个围环的具体有啥讲究啊,通常听前辈们说pwell围Ntap环,Nwell围Ptap环,实际我围环的时候都是参照高电位或者低电位来区分的,电源的都用的N环,地的都是P环,能给我解释一下么,我看有些前辈电阻围的Ntap环。

网友:
先问电路,可能不需要匹配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通常电阻都是要接地的,低电位的,所以我围环都是围的ptap环?这个围环的具体有啥讲究啊,通常 ...

根据电路的情况,跟电路沟通,电阻的衬底一般是可以改变的,结合版图的布局,有些电阻的衬底类型N或P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