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di怎么修改波形中字体的颜色

楼主(2020-11-11):
如下图,怎么讲图中蓝色改为黑色

如下图,怎么讲图中蓝色改为黑色

楼主:
老哥为啥我的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谢谢老哥~~还想问下设置完之后能一键还原到之前的吗?

网友A(2021-03-03):
引用 楼主:
老哥为啥我的没有这个选项。。

我用的verdi2016 没有这个选项,老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verdi2016 没有这个选项,老哥怎么解决的?

去外面的选项找找 可以找到的,不在这一层。应该是版本原因吧

网友(2021-05-20):
引用 楼主:
去外面的选项找找 可以找到的,不在这一层。应该是版本原因吧

嗯呐,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