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被问到 如何抓取m3和m4之间的通孔

楼主(2020-11-11):
有·大佬·赐教吗

网友A:
这就是考你会不会写Calibre LVS 规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考你会不会写Calibre LVS 规则嘛

没学过这个软件,只懂innovus和pt

网友B:
用skill 抓还是calibre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kill 抓还是calibre抓?

calibre

网友C:
可以只选择VIA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选择VIA3,

那是用什么命令呢

网友:
这个面试题目估计有问题。
好的题目应该是:我们要求M3/M4之间通孔是double via,怎么确认是double 而不是single?

Calibre 如何做?

网友:
如果是calibre,那via3 是有自己独立的layer number的。那直接输出这个layer 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看连接关系。那就M3 和M4 and 一下,然后找上面是不是有via3 ,都不是很难。
但是你是做数字后端的他问你这个干嘛!

网友:
用CALIBRE DRC方式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