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两级运放压摆率问题

楼主(2020-11-11):
补充内容 (2021-8-13 11:53):

现在看我写下的帖子,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感觉内部压摆率和外部压摆率都是对于输出Vout的描述,那么不就是同一个东西吗?为啥还要分内外?

网友A:
没算过压摆率,但拉扎维书上讲的很清楚了,一些毕设论文限于语言表达能力和作者水平写的不清楚,虽然结论可能是对的。还是看书好。
对二级运放,假设CL小,第二级电流足够大,增益足够大,忽略次要因素,正负压摆率就是Iss/Cc了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理解错了,
第一级运放电压不是相对于输入变化前保持不变,而是“virtual ground",只是在压摆的过程中变化足够小,但在压摆前会下降一点点的,这足以使图中的M7电流大于M6了。

楼主:
大佬们来瞧一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算过压摆率,但拉扎维书上讲的很清楚了,一些毕设论文限于语言表达能力和作者水平写的不清楚,虽然结论可 ...

多谢回复,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了。

楼主:
前面的几个问题,我感觉论文有问题。
对于问题四,因为电路是全差分,所以是ISS/Cc.

网友B(2021-08-11):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几个问题,我感觉论文有问题。
对于问题四,因为电路是全差分,所以是ISS/Cc.
...

楼主现在能解释下吗。出现了同样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能解释下吗。出现了同样的疑惑。

这个是差分结构,Vout等于(V+)-(V-),所以需要翻倍。不知道这样,你理解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差分结构,Vout等于(V+)-(V-),所以需要翻倍。不知道这样,你理解了没
...

我回错层了,我想问的是问题2和问题3那一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错层了,我想问的是问题2和问题3那一段话。

对于问题2,我现在的理解是拉扎维新版388页,图10.39下面那一段解释。
对于问题3,我的理解是,第一个Im7/(CL+Cc)是假设M6正常工作,且M6的栅电压不变,且M6电流可以忽略的情况下的压摆率;第二个是(Im7-Im5)/CL,讲述的是M6已经被关断导致的压摆率。然而实际中上述两种情况均处于理想状况,真实应该是M6的栅电压会变小但是又不会完全关断,所以介于这两个理想状况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问题2,我现在的理解是拉扎维新版388页,图10.39下面那一段解释。
对于问题3,我的理解是,第一个Im7/ ...

感谢感谢,才知道第二版有讲带负载的二级运放,看的第一版没讲到带负载的,然后参考资料写的也不是很详细(各种假设),给的结论还不太一样。

网友C(2021-12-10):
引用 楼主:
对于问题2,我现在的理解是拉扎维新版388页,图10.39下面那一段解释。
对于问题3,我的理解是,第一个Im7/ ...

求问M6正常工作,输出压摆率为啥是Im7/(CL+cc),不是Im5/C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M6正常工作,输出压摆率为啥是Im7/(CL+cc),不是Im5/Cc呢

我觉得的我的这个回答也不是很准确。
Im7得供给电流给M6,CL和Cc。
第一级电压发生突变的时候,M4要求有一个Im5的需求,此时会向第一级输出节点请求电流增援,由于M2关断,进而只能通过Cc向第二级输出节点进行请求。如果Im7足够强大,Im7会能响应电流请求给M4提供Im5的电流,此时M6的栅电压绝对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通过减少流过M6的电流来补差价,但是可以忽略),流过Cc的电流接近Im5,所以压摆率为Im5/Cc;
如果Im7不够强壮,M6的栅极电压得下降比较多,但是M4还是处于饱和区(通常过驱动电压会小于Vgs),这就会导致M6关闭,此时,若M4还处于饱和区,那么流过Cc的电流就可以约等于Im5,压摆率为(Im7-Im5)/CL(因为M6的栅极电压也下降了,所以不能用Im5/Cc)。
如果Im7更加弱小,M4处于深度线性区(极端情况),M6关闭,那么此时M4的漏端电压和地电压差不多,并且此时Im7相当于只给Cc和CL充电,压摆率为Im7/(CL+Cc)。

网友(点评):
说得很清楚啊

网友(2022-11-13):
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3-01-11):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的我的这个回答也不是很准确。
Im7得供给电流给M6,CL和Cc。
第一级电压发生突变的时候,M4要求有 ...

感谢,解释的很清楚,看明白了

网友(2023-12-23):
请问前辈,唐长文那个输出级SR中的2Ids9是怎么来的

网友:
以及问题五怎么理解呢?

网友(2024-04-25):
这几天在手推这个文档,发现文档好多问题,郁闷死了,强烈建议看到感觉有问题的还是回头看书,而且不只是看razavi的,其他几本也最好看看。比如那个偏置电路和这里的压摆率,感觉文档写的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的我的这个回答也不是很准确。
Im7得供给电流给M6,CL和Cc。
第一级电压发生突变的时候,M4要求有 ...

大佬的回复让我获益匪浅。但我有一个疑问,运放的正负SR其实好像不太一样。在帖子图1里的这种情况下,当VP是负阶跃时,节点3电压抬高使得M6强导通,进而导致节点5电压下拉非常快。这个该实际上怎么用您分析VP正阶跃的思想分析呢?我自己没能成功举一反三

网友D(2024-06-13):
我和楼主的观点类似,关键点在于M7的电流。
M7电流供给的优先级:第一应该是M4和Cc,第二是CL,第三是M6。

当M7电流足够大时,先保证Cc和CL的电流,剩下的电流全部流过M6。只要Im6不变,3点电压几乎不变,近似为交流地;当M7电流开始减小时,Cc和CL的电流不变,M6电流减小,3点电压也会下降。只要M6中有电流,CL分得的电流就是足够的,CL电压就能跟上Cc的变化,此时SR=Im5/Cc  < (Im7-Im5)/CL=Im7/(Cc+CL)。

当M7电流减小到M6中刚好没有电流时,Cc和CL刚好分完M7所有电流,此时SR=Im5/Cc=(Im7-Im5)/CL=Im7/(Cc+CL)。

当M7电流进一步减小时,M4和Cc上电流首先依旧保持不变,为Im5,CL上电流减小,所以CL上电压变化幅度是没有Cc的大的。假设3点的电压依旧不变,为交流地,则5点将有两个不同的电压值,显然不可能,因此假设不成立,3点电压必然会慢慢下降,因此Cc两端的压差一部分来自于3点电压的下降,一部分来自于5点电压的上升,而非全部来自于5点电压的上升,这样CL上的电流就能保证CL跟上Cc在5点电压的上升。随着3点电压下降,M4会向线性区靠近,甚至进入线性区,Im4不再等于Im5,而是小于Im5。Im4下降,则Icl上升。因为5点为输出点,压摆率看的是5点电压的变化,所以SR=(Im7-Im5)/CL < Im7/(Cc+CL)  < Im5/Cc。在这一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即Im4=Im5时,压摆率有最小值(Im7-Im5)/CL,随后SR会慢慢变大。

在以上三种情况中,可以看到min{ Im5/Cc , (Im7-Im5)/CL }  <= Im7/(Cc+CL) 始终成立。

网友(点评):
讲得好清楚

网友(2024-11-13):
自己分析了一下

网友(点评):
说得太好了

网友(2025-10-03):
问题1:当正负输入一样且未发生阶跃时,Cc,CL在稳态下相当于断路,没有电流流过,即M7的电流全部从M6流过。而当输入发生跳变后,3结点电压发生变化,IM7电流重新分配,直接导致流过M6的电流发生变化,同时由于Cc存储的电荷和其两端的电压差不平衡,故而Cc也会流过电流。
问题2:上面有人说了参考拉扎维新版388页,图10.39下面那一段解释。
问题3:个人感觉外部压摆率不应该是(I7-I5)/CL。这个点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当I7在刚好使得M6截止,才会是这个值。不过这个时候(I7-I5)/CL=I7/(CL+Cc)。然后随着I7的减小,显然电流不足了,这个情况下只能是3点电压下降使得M4线性,即I4<I5,也就没有所谓的(I7-I5)/CL,而处于压摆情况下3点电压也是不变的(这样才能保证I4不变,从而Cc电压线性变化),此情况下的压摆率应是I7/(CL+Cc)。
问题4:论文是全差分结构,M5-M8电流不变,所以注入Cc的电流即使IM13,所以压摆率就是IM13/Cc。
问题5:单纯是为了多留一些裕度,所以把理论计算值取得比较大,即使仿真结果下降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
问题3:个人感觉外部压摆率不应该是(I7-I5)/CL。这个点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当I7在刚好使得M6截止,才会是这个值。不过这个时候
(I7-I5)/CL=I7/(CL+Cc)。然后随着I7的减小,显然电流不足了,这个情况下只能是3点电压下降使得M4线性,即I4<I5,也就没有所谓的(I7-I5)/CL,而处于压摆情况下3点电压也是不变的(这样才能保证I4不变,从而Cc电压线性变化),此情况下的压摆率应是I7/(CL+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的观点类似,关键点在于M7的电流。
M7电流供给的优先级:第一应该是M4和Cc,第二是CL,第三是M6。
...

针对您说的第三种情况,个人感觉外部压摆率不应该是(I7-I5)/CL。这个点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当I7在刚好使得M6截止,才会是这个值。不过这个时候(I7-I5)/CL=I7/(CL+Cc)。然后随着I7的减小,显然电流不足了,这个情况下只能是3点电压下降使得M4线性,即I4<I5,也就没有所谓的(I7-I5)/CL,而处于压摆情况下3点电压也是不变的(这样才能保证I4不变,从而Cc电压线性变化),此情况下的压摆率应是I7/(C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