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f文件

楼主(2020-11-12):
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可以去掉spf中多余的port ?

网友A(2020-12-26):
做一个wrapper,然后重新生成s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wrapper,然后重新生成spf

这个倒是个方法,只是如果有压缩模式的话,spf就不好重新生成了

网友A(2021-03-19):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个方法,只是如果有压缩模式的话,spf就不好重新生成了

压缩模式下,也好修改,你可以solvenet上搜一下,有参考脚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模式下,也好修改,你可以solvenet上搜一下,有参考脚本的。

谢谢回复,么有synopsis账号,没得办法

网友B(2021-05-21):
弱弱的问一句,多余的port是指的什么?比如顶层的spf,除了顶层的所有的In/Out/InOut在spf里边,还有其他的port?

网友:
在synopsys得安装路径下,有个$SYNOPSYS/auxx/syn/tmax/spfgen.pl脚本,可以直接REMOVE掉多余的port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多余的port是指的什么?比如顶层的spf,除了顶层的所有的In/Out/InOut在spf里边,还有其他的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