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几个layout的快捷键

楼主(2020-11-12):
1/在顶层编辑 x键后对cell进行编辑 再怎么退出来??

2/好像还有一种 在顶层 直接进入cell的快捷键 ????layout

3/在顶层进入cell后 再怎么推到顶层 ????

求助!!!

网友:
B  或者 shift+B

网友:
shift X进入下一层,shift B返回上一层。

网友A:
shift X  从顶层进入cell  但是看不到顶层  shift B返回上一层
x         从顶层进入cell   可以看到顶层的连线  shift B返回上一层

网友:
B是退,x是进,直接回到顶层就看快捷键怎么设置的了,可能是b,也可能是B

网友:
是在自学吗?

网友:
1、shit + B返回上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 X  从顶层进入cell  但是看不到顶层  shift B返回上一层
x         从顶层进入cell   可以看到顶层的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