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noise仿真时Relative Harmonic的数值设置对结果影响很大

楼主(2020-11-12):
搭了一个VCO电路,在pnoise仿真的时候,将Relative Harmonic修改成1后,相位噪声达到-120以上,之前设置的均是“7”或者“10”,相位噪声每每只有-100多点,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一般的仿真时Relative Harmonic设置成多少比较合适呢?Relative Harmonic影响的是电路中的什么呢?

网友:
你好,最近也在研究VCO仿真,虽然不是太明白。但是我觉得
R
elative Harmonic就应该设置为1.因为cadence手册上就是这么设置的(如图)。

我个人的理解是:

R
elative Harmonic等于1,是
计算相对于VCO输出频率的f的相位噪声。

如果设成了7,应该就是VCO输出频率的7次谐波的相位噪声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24-04-19):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顶一个

网友(2024-12-19):
单独仿真分频器的时候,我看要设置为2,不晓得是为什么

网友(2025-05-30):
如果是做本振的PLL,肯定是基波就行。要是做ADC采样时钟的源,是不是要算谐波呢

网友(2025-07-12):
引用 网友A:
手册是这样写的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