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power report 中clock_network和register的internal power 大于 switching power 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20-11-12):
阶段:综合后APR之前,读入综合后的netlist/sdc/vcd 未读入spef
实验如下:

网友A:
signal slew 太大,另外这漏电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slew 太大,另外这漏电也太高了

那请问clock_network 的total power 占比很大,接近80%,怎么解释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clock_network 的total power 占比很大,接近80%,怎么解释呀?

实际的逻辑电路翻转很少,时钟电路却一直在翻转,也就是模块级clock gating 做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slew 太大,另外这漏电也太高了

谢谢大佬,signal slew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的嘛? 或者DC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signal slew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的嘛? 或者DC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呀?
...

dont use一些驱动小的单元,另外将max_transition 设置的严格一些,当然也不要太大,否则也会有SI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t use一些驱动小的单元,另外将max_transition 设置的严格一些,当然也不要太大,否则也会有SI问题
...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5-13):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