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中打不开gvim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新换了服务器,移植的过程中发现以前经常在Verdi中使用gvim打开代码的功能用不了了,就是Tools--Preferences--Editors-Other中设置gvim为默认代码打开方式,然后点击编辑按钮没反应。在这里将Editor设置为vim或者emacs是可以的,但设置成gvim就不行。正常使用gvim打开代码也是可以的,所以很奇怪。有没有版上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求助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没装gui版本~

网友B:
把gvim 命令路径写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gvim 命令路径写全试试

试用了,Editor中写/bin/gvim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gui版本~

你的意思是gvim没安装GUI版本吗?可以我另外用gvim是可以打开代码的

楼主:
自顶,没法用gvim真的好不习惯!

网友C(2023-10-20):
请教一下,我每次新打开Verdi,都要重新把gvim设置一遍,怎么让Verdi每次打开默认就是gvim,不用次次设置?

网友D(2025-04-22):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每次新打开Verdi,都要重新把gvim设置一遍,怎么让Verdi每次打开默认就是gvim,不用次次设置?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保存配置后,启动目录下有个 rc 后缀的文件,把它挪到 home 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把novas.rc文件拷一份到你的home下面,把里面得【Editor】下的editorName 改成 OtherEditor,把【OtherEditor】下的name改成gvi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