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R+C和C+R结构的区别

楼主(2020-11-12):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SAR ADC中R高位C低位 与C高位和R低位之间的区别吗?有参考资料吗?对于RC混合结构的分段如何分段?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帮忙,最好有理论分析

网友:
FYI

tony.le@etasolution.com

网友:
.因为 process mismatch ..一般 r2r  电阻到 8bit ,   10bit cap.后到 12bit cap+ res
一般作法好像看 高段  cap ,低段是电阻,  目前 常见 sar adc capsplit 方式作 , 好像可 vref 那分段用 RES
上面 paper 好多电阻 , 先前看过别人 低段其实电阻不会太多 cap 8bit + 2~4bit ..

网友(2024-12-05):
貌似这篇论文也没解释楼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