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关于上位机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tchar.h"

void send()
{
    /*****************************打开串口***********************************/
HANDLE hCom;//全局变量,串口句柄
COMMTIMEOUTS TimeOuts;
DCB dcb;
DWORD dwWriteLen=0 ;

   // DWORD dwWriteLen = 0;
int data_in;
unsigned char sendData[1];//写入串口缓存区的数据

DWORD dwError;
COMSTAT cs;

//int error = GetLastError();
   hCom = CreateFile(_T("COM4"),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读写
        0,//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0,//同步方式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OVERAPPLE,//重叠方式
        NULL);
    if (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
       printf("send open failed");
// printf("CreateFile() error:%d", GetLastError());

    }
else
    {
        printf("send open successed\n");
    }
    /**************配置串口************/
   SetupComm(hCom, 20480, 20480);//缓冲区
  //  COMMTIMEOUTS 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000;//读超时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500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0;//写超时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2000;
    SetCommTimeouts(hCom, &TimeOuts);//设置超时

    //DCB dcb;
    GetCommState(hCom, &dcb);
    dcb.BaudRate = 115200;//波特率115200
    dcb.ByteSize = 8;//8bit/byte
    dcb.Parity = NOPARITY;//无奇偶校验位
    dcb.StopBits = ONESTOPBIT;//一个停止位
    dcb.fParity = FALSE;
    dcb.fNull = FALSE;
    SetCommState(hCom, &dcb);
  //  PurgeComm(hCom, 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读写串口前清空缓冲区

    /*******同步读写串口********/

scanf("%x",&data_in);

printf("%d",&data_in);

//sendData[1]=(data_in&0x80) && 1;//拆
sendData[0]=data_in;//拆

//data_in=data_in<<1;
   ////////////////查看缓存区字节长度//////////////////

  if(!WriteFile(hCom,sendData,1,&dwWriteLen, NULL))
    {
        printf("send failed\n");

    }
    printf("send successed\n");
      printf("send data is\n");

         printf("%x\n", sendData[0]);

// return 1;
if (!ClearCommError(hCom, &dwError, &cs))
{
     printf("ClearCommError() failed\n");

}
else
{
printf("ClearCommError() successed\n");
printf("cs.cbOutQue=%d\n",cs.cbOutQue);
printf("cs.cbInQue=%d\n",cs.cbInQue);
}
   /////////////////////////////////////

;
    /***********关闭串口***********/
CloseHandle(hCom);

}

/********************************************************/

int receive()
{
HANDLE hCom;
COMMTIMEOUTS TimeOuts;
DCB dcb1;
int i;
DWORD wCount =1;
     DWORD wCount1;
DWORD dwError;
COMSTAT cs;
//DWORD lpErrors;

        unsigned char str[1];

   hCom = CreateFile(_T("COM4"),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
        printf("read open failed\n");

    }
    else
    {
        printf("read open successed\n");
    }
   SetupComm(hCom, 20480, 20480);//缓冲区

   // COMMTIMEOUTS 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000;//读超时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500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0;//写超时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2000;

    SetCommTimeouts(hCom, &TimeOuts);

   // DCB dcb1;
    GetCommState(hCom, &dcb1);
    dcb1.BaudRate = 115200;
    dcb1.ByteSize = 8;//一个字节8bit
    dcb1.Parity = NOPARITY;//无校验
    dcb1.StopBits = ONESTOPBIT;//1位停止位
    dcb1.fParity = FALSE;
    dcb1.fNull = FALSE;
    SetCommState(hCom, &dcb1);

//PurgeComm(hCom, 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PurgeComm(hCom, PURGE_TXCLEAR);
   ////////////////查看缓存区字节长度//////////////////*/

if (!ClearCommError(hCom, &dwError, &cs))
{
     printf("ClearCommError() failed\n");

}
else
{
printf("ClearCommError() successed\n");
printf("cs.cbInQue=%d\n",cs.cbInQue);

}
   /////////////////////////////////////
        if(!ReadFile(hCom, str,wCount , &wCount1, NULL))
        {
            printf("read failed!\n");

        }
else
{
        printf("read successed!\n");

        printf("read actual length:%d\n", wCount1);

printf("read data is\n");
for(i=0;i<wCount1;i++)
{

  printf("%02X\n", str);

}
}

CloseHandle(hCom);

system("pause");

return str[0];

}

int main()
{

send();
receive();
}

在一个进程里实现串口先后写和读(对同一个串口),硬件上短接com的2,3脚,实现自收自发。但运行出来的是写数据成功,接收有问题,接收缓存区没有数据,自然读不出来。
串口监听精灵里显示“写入成功→IRP_MJ_CLEANUP→关闭串口→打开串口→配置串口→IRP_MJ_CLEANUP→关闭串口,但是并没有执行读串口操作,
经调试发现,如果在写完串口没有关闭的时候,在同一个函数(send)里此刻去读,就能读出来。
该怎么样实现用两个函数去分别读写呢,小妹分不多,倾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