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后端,icc中drc 有less than minimum area错误,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2020-11-12):
初学后端,icc中drc 有less than minimum area错误,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可以看下具体出现在什么地方,ICC在DRC上做的还是比较好,一般来说应该都是些特殊情况,数量都不会多的话建议手修。看名字的话像是port,看看是不是太密集了

楼主:
不密集。只有4,5个

网友:
这么少都是手工改

网友:
再补一轮redundant via,应该能修掉不少

楼主:
这个我不太清楚呀,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A:
再run redundant 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run redundant via

能够详细描述下具体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详细描述下具体操作吗?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insert_redundant_vias;
route_zrt_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