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寄生提参问题

楼主(2020-11-12):
做了一个FBar振荡器里面的mos管和电容都是射频器件。那我在pex寄生提参时,应该选择gatelevel 还是 trainsistor level 呢 二者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A:
rf device  肯定 gate level
记得加 x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 device  肯定 gate level
记得加 xcell

好的 感谢!

网友(2022-12-21):
引用 网友A:
rf device  肯定 gate level
记得加 xcell

请问为什么rf device  肯定得 gate level 呢

网友(2023-05-17):
怎么提取的,有没有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