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被问到transition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真的很疑惑,data transition ,  clock transition,
set_max_transition
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max_trans
这四种有什么联系吗,做后端pr的需要设置几个呢,我只设置过最后一种

网友:
约transition的时候可以分data_path和clock_path,set_max_transition可以用来约data path或者clock path,
set_max_transition -clock_path xxxx或者set_max_transiton -data_path xxxx
如果直接用set_max_transition xxxx data和clock都会被约束,但是set_ccopt_property target_max_transtion用来做cts时约束clock_path的与set_max_transition -clock_path xxxx等效
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不对,参考,期待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