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LDO上电过冲

楼主(2020-11-13):
目前在做一个PMOS负载管的LDO ,仿真发现在快速上电的时候,输出电压会有很大的过冲,看了一些资料是需要软启动,让VREF电压缓慢建立,但是目前仿真发现是电源10us上电,VREF100us建立,输出电压还是有过冲,分析是PMOS管栅压由低到高跟随电源变化,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而且让VREF缓慢建立不会拉慢建立时间吗?如有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Pmos size cgs couple  产生的吗?
maybe try 一开始别全开 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size 大 cgs couple  产生的吗?
maybe try 一开始别全开 pmos..

你好,感谢回复。目前看到的现象是 LDO采用的是密勒补偿的方式,电容一端在PMOS管的栅极,一端在漏极也就是输出,上电的时候电容两端电压会变化,导致电容上有电流流过,使得PMOS的栅压抬得不足够高,输出就会有过冲了,,尝试减少补偿电容会改善,但是稳定性就不能保证了。请教一下,你有什么想法吗?谢谢。环路增益再做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目前看到的现象是 LDO采用的是密勒补偿的方式,电容一端在PMOS管的栅极,一端在漏极也就 ...

maybe ..
overshoot 那只能 ldopmos 更快反应.
vcc 瞬间up ldo别全开 , 慢慢 慢慢打开 降低过冲 , 一般 dc-dc softstart 也慢慢开.

网友B:
你得LDO得静态电流得多小啊!VREF 100uS,VDD 10uS,都有很大过冲。请问,你这个LDO过冲多大?输出电容多大?最大负载多大?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初始态问题。你看看miller  cap disable 电压接的有木有问题。

网友(2022-09-06):
想知道在负载切换的时候overshoot和undershoot会影响下一部分电路的哪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LDO得静态电流得多小啊!VREF 100uS,VDD 10uS,都有很大过冲。请问,你这个LDO过冲多大?输出电容多大? ...

100nA级别的,输出电容就20pf,用了斜坡电容,还有输出功率管也控制了,还是一下子冲到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