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sh 加密軟體

楼主(2020-11-13):
想請問版內大大 ~
1. 我有一份bash檔案 . 想要加密後可以執行 . 想請問針對bash加密動作應該怎麼做? 有沒有linux內建加密軟體可以使用的 ?

2. calibre command file 要如何怎麼ˊ加密 ? 若針對特別行數加密 . 應該怎麼執行 ?

   1 . 2 問題  若要下載加密軟體 . 應該是哪一種 ?

謝謝大家

网友A:
caltvfencrypt  可以加密calibre rule file
之前搞过,具体记不清了
最近换电脑,好多以前的笔记弄的太乱了
楼主你可以自己查查
或者再问问大佬

网友B:
shell 脚本加密有现在有两种 一种是gzexe  另一种是shc加密, 前者是自带的命令 能防小白和对文件格式不懂的新手且执行速度快, 后者要安装或自行编译但由于是把shell脚本转换成c语言在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安全系数很高,能防小白新手和懂逆向的人但执行速度慢.

网友C:
一个思路:可以将内容进行一定算法的加密生成新的文件,然后要执行时,先解密然后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tvfencrypt  可以加密calibre rule file
之前搞过,具体记不清了
最近换电脑,好多以前的笔记弄的太乱了 ...

caltvfencrypt { -id <id_str>|-global_interp} {-stdin|<input_file}[<output_file>]

想詢問  . 我想指定行數 第5行到第10行加密 . 我應該要怎麼下指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ell 脚本加密有现在有两种 一种是gzexe  另一种是shc加密, 前者是自带的命令 能防小白和对文件格式不懂的 ...

嗨 ... 謝謝您的回覆 .
我記得gzexe是針對tf加密 .
若要自編加密 .. 該怎麼做 ??
我不太會 .想請高手指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思路:可以将内容进行一定算法的加密生成新的文件,然后要执行时,先解密然后再执行. ...

思路有點卡住 .  想請高手指點 . 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caltvfencrypt { -id |-global_interp} {-stdin|

謝謝你 . 我試成功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嗨 ... 謝謝您的回覆 .
我記得gzexe是針對tf加密 .
若要自編加密 .. 該怎麼做 ??

你的意思是像shc那样??? 直接拿他改不就行了何必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像shc那样??? 直接拿他改不就行了何必重造轮子

沒有來源可以改ㄚㄚㄚㄚㄚㄚㄚ

网友(2025-06-19):
引用 楼主:
caltvfencrypt { -id |-global_interp} {-stdin|

请问这里的id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 我試成功了 ^^

你好,请教一下,你的指令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