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schematic总被lock,无法编辑

楼主(2020-11-13):
如图所示,删除cdslck文件也不管用,删除之后虽然lock符号没了,但依然不能修改参数,只能每次把软件退出重启才能修改参数,请各位指导一下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退出之前点file-make read only

网友B:
你这,每次都不正常退出吗?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删除再打开呢。。

网友C:
在文件存储路径下面,运行rm *lc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每次都不正常退出吗?

之前可能有一次没正常退出,但之后都是正常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文件存储路径下面,运行rm *lck,就好了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之前点file-make read only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D:
try to run "clsAdminTool" for removing the *.lck file in a library totally

网友E(2021-01-26):
引用 网友D:
try to run "clsAdminTool" for removing the *.lck file in a library totally

您好,请问怎么运行 clsAdminTool 吗?在CIW窗口吗?

网友:
No, you type and run the command in a terminal then follow with "are <directoryHierarchy>" to remove the locked file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怎么运行 clsAdminTool 吗?在CIW窗口吗?

terminal中运行clsAdminTool,ale ./ 列出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are ./ 释放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quit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terminal中运行clsAdminTool,ale ./ 列出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are ./ 释放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 ...

问题解决了,感谢!!

网友D(2022-03-31):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怎么运行 clsAdminTool 吗?在CIW窗口吗?

在終端機執行, 提示符號 ">"出現後,可以再打 "?", 了解如何執行;常用 "are test_lib" 來刪掉 "test_lib" 目錄下所有的lock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終端機執行, 提示符號 ">"出現後,可以再打 "?", 了解如何執行;常用 "are test_lib" 來刪掉 "test_lib"  ...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F:
terminal中运行clsAdminTool,ale ./ 列出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are ./ 释放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 ...

感谢

网友(2025-06-22):
引用 网友F:
terminal中运行clsAdminTool,ale ./ 列出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are ./ 释放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