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运放的输出电压摆幅怎么仿真?

楼主(2020-11-13):
请问运放的输出电压摆幅怎么仿真?

网友:
能想到的就是1db压缩点了

网友:
不是接成单位增益然后扫输入电压吗?

网友A:
输出摆幅是设计值。
验证的话,当然是看直流工作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摆幅是设计值。
验证的话,当然是看直流工作点了。

请问摆幅的最高电压就是直流工作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摆幅的最高电压就是直流工作点吗?

这个allen的书上说的很明白,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是个定义问题,看你更关注什么指标,增益 还是驱动能力 还是。。。

当你关注的指标 恶化超出 目标的比如90%了,就可认为摆幅受限了。

---------------------------------------------
具体可联系 tony.le@etasolu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