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有两组输入的运放叫什么名字,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0-11-13):
请问这种有两组输入的运放叫什么名字,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没见过哈

网友A:
可能一个端口用于反馈,一个端口做输入。可以参考下DDA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一个端口用于反馈,一个端口做输入。可以参考下DDA放大器

谢谢,我就是要找它“differential difference ampli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