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版图走线中电流密度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在layout中,如果工艺的金属线电流密度为1mA/um2, 在频率为400M的时钟上有最高为100mA的电流,脉宽大概30ps,静态电流小于1mA,那么此处布线给多宽的metal比较合适?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底层metal的电流密度吧  顶层metal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底层metal的电流密度吧  顶层metal是多少?

5.8mA

网友:
工艺文件里面有计算单位宽度金属电流强度的公式,包括dc电流和peak电流两种模式

网友B:
查查工艺文件,好点的工艺会有交流和直流电流的参数。一般的情况下,比如DC能过1mA,交流大致能过10mA到20mA,瞬间还能更大点。还是查查工艺文件里有没有相关的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工艺文件,好点的工艺会有交流和直流电流的参数。一般的情况下,比如DC能过1mA,交流大致能过10mA到20m ...

因为没有所以才问的_(:з」∠)_

网友:
顶层2um 就很好。

网友:
100mA电流是峰值电流、均方根电流、均值电流还是DC电流?持续时间多久?

楼主:
峰值电流,30ps/2.5ns = =

网友(2025-10-27):
你这个说的很不清晰。这个metal是那条线呀?正常来说,金属宽度跟电流相关,但也跟温度相关。不同的温度过流能力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