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我这a1的信号要怎么给呀

楼主(2020-11-13):
例程是抄的绿皮书的,a1信号是自己给的,但是老报类型不匹配的错误,求大佬帮忙~谢谢,谢谢,如下图

网友A:
一个是reg类型,一个是bit类型。你改成相同类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reg类型,一个是bit类型。你改成相同类型试试。

改过的,改成bit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过的,改成bit也是不行的

你确认改完后报的错误还是这个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你代码里确实还有错,a1是unpacked类型,你用packed方式赋值了。但和之前的错误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改完后报的错误还是这个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你代码里确实还有错,a1是unpacked类型,你用packed方 ...

兄弟,是这样的,底下是例程,我照着输的,我就想给一个a1的信号,要怎么写才不报错?求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A:
就是把发现的错误改过来再试啊。
1、类型不匹配就改成匹配的,都使用bit或都使用reg
2、unpacked赋值方式修改一下,改成:

  1. reg[31:0] a1[4] = '{32'h33333333, 32'h22222222, 32'h11111111, 32'h00000000} ;

注意那个单引号',对unpacked赋值需要带这个单引号。

网友:
一个是队列,一个是数组,当然不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发现的错误改过来再试啊。
1、类型不匹配就改成匹配的,都使用bit或都使用reg
2、unpacked赋值方式修 ...

多谢,我感觉我是没加最前面的那个单引号所致吧,因为其他方法也都试了,没用,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感觉我是没加最前面的那个单引号所致吧,因为其他方法也都试了,没用,哈哈哈
...

还有一个是动态数组,一个是静态数组,也是不匹配的。

网友:
把ref去掉,试试,我试了一下成功了,加不加单引号好像都可以,我使用irun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