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版图后仿真结果与前仿差距很大

楼主(2020-11-13):
放大器是全差分的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共模反馈用的是DDA结构,SMIC工艺,电源电压3.3V。前仿dc开环时,输入1.65V,输出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都是1.65,但是后仿真输出一端是0.4V,另一端是1.8V,我的理解后仿真时会有有器件的失陪导致一端电压接近gnd,另一端接近vdd。
然后下面是放大器的AC仿真,红线是前仿,绿线是后仿,增益下降很多
                         AC仿真环境
后仿放大器闭环仿真dc时,输入1.65V,其输出电压可以稳定在共模值1.65左右
后仿瞬态,输入为正弦波dc1.65,ac1V的正弦信号,输出就失真了,并不是一个正弦波
                 放大器闭环仿真环境

楼主:
求助,大佬们

网友:
方便看下版图吗?

网友A:
用的什么工艺?先进工艺要特别注意二阶效应,看是不是二阶效应失配引起的,或者前仿时管子的WPE/LOD/PSE/OSE的设置太理想化。建议可以先提取NORC的后仿网表确认是不是R/C引起的,如果不是再关注关键MOS管的二阶参数与前仿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工艺?先进工艺要特别注意二阶效应,看是不是二阶效应失配引起的,或者前仿时管子的WPE/LOD/PSE/OS ...

您好,用的是SMIC180nm的工艺,现在确认是寄生电阻的产生的影响,请问做全差分放大器时除了输入对管、偏置电流镜NMOS管和PMOS管,其它的管子需要做匹配吗。管子的WPE/LOD/PSE/OSE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180nm工艺就不用考虑二阶效应了,WPE这些都不用管了。全差分的设计就是需要整个差分通路都要匹配的,除了器件匹配,连线也需要匹配,差分信号的寄生R/C应该也是匹配的。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信号线匹配大概是如何实现,我现在画的版图可以实现器件的匹配,但是信号线的对称很难去做,下图是全差分放大器的原理图包含了共模反馈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刚刚工作的layout版图工程师 后仿的话版图能不能去学习 想去拓展一下版图工作 多学一些

网友(2021-11-11):
我也遇到了  应该是版图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B(2023-06-13):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工艺?先进工艺要特别注意二阶效应,看是不是二阶效应失配引起的,或者前仿时管子的WPE/LOD/PSE/OS ...

请问二阶效应怎么在版图前进行考虑?我使用的是22nm工艺,NO RC提取出的运放网表(cascode结构)做后仿,就已经和前仿有极大差距(直流增益从75dB降低到26dB).同样的流程跑PTAT的后仿,就差距不大,应该不是流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二阶效应怎么在版图前进行考虑?我使用的是22nm工艺,NO RC提取出的运放网表(cascode结构)做后仿, ...

我也是单极cascode后仿,不提取R和C,差距就很大!(两个输出端一边高一边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已经困在这几天了。前仿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单极cascode后仿,不提取R和C,差距就很大!(两个输出端一边高一边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已经 ...

我正在尝试修改版图,增加dummy gate,看看会不会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二阶效应怎么在版图前进行考虑?我使用的是22nm工艺,NO RC提取出的运放网表(cascode结构)做后仿, ...

不还意思,最近没有登录eetop。二阶效应是指MOS管的WPE\LOD\PSE\OSE\MBE这几个与layout相关的效应。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前仿真的时候没有预设二阶参数,前仿真的二阶参数与后仿真的二阶参数差异较大。可以和designer确认主要是哪个效应引入的影响,版图可以尝试对应的优化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还意思,最近没有登录eetop。二阶效应是指MOS管的WPE\LOD\PSE\OSE\MBE这几个与layout相关的效应。你这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2024-02-27):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尝试修改版图,增加dummy gate,看看会不会有效

解决了吗老哥,加dum有效吗

网友:
看版图吧,应该是PN不对称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还意思,最近没有登录eetop。二阶效应是指MOS管的WPE\LOD\PSE\OSE\MBE这几个与layout相关的效应。你这 ...

前仿真怎么预设二阶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仿真怎么预设二阶参数??

一般PDK device 对应的Porperties 里面有对应的LOD/PSE/WPE等参数框可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老哥,加dum有效吗

有效,但是最重要的是有CMFB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PDK device 对应的Porperties 里面有对应的LOD/PSE/WPE等参数框可编辑的

设置了的,calculate from schematic。我也是设计了一个套筒式全差分运放,前后仿真结果还是相差很大。
运放主要用于几十KHz,我抽了R+C+CC。

前仿真

前仿真

后仿真

后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设置了的,calculate from schematic。我也是设计了一个套筒式全差分运放,前后仿真结果还是相差很大。
运 ...

后仿可以直接抽取NORC的只带二阶参数和寄生dio的网表,先排查是否是二阶参数引起的。如果是,你可以看看你关键device前仿设置的各项参数与你后仿抽取出来的对应的二阶参数差异是否太大。如果NORC后仿是OK的,那再单独抽取C,RC这样去排查是寄生电容还是寄生电阻引起的,再对应优化layout或者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后仿可以直接抽取NORC的只带二阶参数和寄生dio的网表,先排查是否是二阶参数引起的。如果是,你可以看看 ...

NO RC结果是对的,那就是说,多增加一些走线,减小寄生电阻,电容,结果会变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NO RC结果是对的

那就不是二阶参数的问题了,具体分析C、RC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二阶参数的问题了,具体分析C、RC吧

C+CC结果还行,有R就不对,是不是需要增加走线宽度?

C+CC

C+CC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C结果还行,有R就不对,是不是需要增加走线宽度?

看定位到是哪个信号的R产生的影响再对应优化吧!电源、地都确认连接是低阻的吧。

楼主:
如果是差分对管要注意layout中的位置,尽量放到well中间两边加dummy,避免wpe效应。
不清楚你的cmfb是什么结构,如果提取r有问题,可以计算下两边差分支路的金属电阻阻值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二阶参数的问题了,具体分析C、RC吧

您好,最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28nm工艺,norc性能与前仿差距较大。目前我看到的说法norc与前仿的区别在于LOD,WPE等二阶效应的影响;第二种说法是会提mos管自身和mos之间的寄生电容。但是前仿的时候,不是已经考虑寄生电容了吗。请问第二种说法是不是不对?如果不对的话,norc导致的性能下降只可能是二阶效应的影响吗?感谢解答

网友F(2024-05-04):
引用 网友A:
180nm工艺就不用考虑二阶效应了,WPE这些都不用管了。全差分的设计就是需要整个差分通路都要匹配的,除了器 ...

我用的也是180nm做的全差分,但是noRC提出来的参数用来后仿增益掉了大几十db,直流仿真两个输出端偏离前仿的输出共模点比较大,这种情况是版图的匹配性问题吗,是不是需要侧重输入对管的匹配和导线的匹配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需要关注的地方呢,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180nm做的全差分,但是noRC提出来的参数用来后仿增益掉了大几十db,直流仿真两个输出端偏离前 ...

你可以仔细对比一下你的后仿NORC 网表和前仿网表参数,看看是哪几个管子的参数引起的

网友(2024-06-14):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了的,calculate from schematic。我也是设计了一个套筒式全差分运放,前后仿真结果还是相差很大。
运 ...

你是开环仿真的吗,可以试试闭环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开环仿真的吗,可以试试闭环条件

应用场景是闭环来用的,闭环的话,电容分压可以使输出共模电平保持一致

网友(2024-11-09):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180nm做的全差分,但是noRC提出来的参数用来后仿增益掉了大几十db,直流仿真两个输出端偏离前 ...

老哥,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180nm做的全差分,noRC提出来参数后,后仿增益掉了3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