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用VCS做后仿,反标sdf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我用pt写sdf文件的时候,设置了选项:-include {SETUPHOLD RECREM}
出来的sdf文件里也是setuphold和recrem格式的
然后我用vcs仿真的时候,也添加了选项:+neg_tchk -negdelay
但是跑vcs的时候,却报出了下面的warning
Warning-[SDFCOM_NL] Negative Limit Not Allowed
/home/IC/Desktop/work/pt/top_spi_1/out/wc/top_spi_sim_setuphold_recrem.sdf, 1833
module: DFNCND0BWP7T, "instance: tb_top_spi.u_top_spi.master.master_shift.data_reg_60_"
  SDF Warning: $recovery/$removal timing checks does not support negative
  values.
  Please use $recrem timing check instead.

Warning-[SDFCOM_CFTC]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home/IC/Desktop/work/pt/top_spi_1/out/wc/top_spi_sim_setuphold_recrem.sdf, 1833
module: DFNCND0BWP7T, "instance: tb_top_spi.u_top_spi.master.master_shift.data_reg_60_"
  SDF Warning: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removal(posedge CDN,negedge
  CPN,...)for RECREM

我定位到1833行,是下面这样:
(RECREM (posedge CDN) (negedge CPN) (-0.3679::-0.1396) (0.4448::0.9378))
第一个警告说recovery和removal的timing check不支持负值,请使用recrem,可是wodesdf文件里明明是recrem啊求求大佬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 sdf 里是 recrem, 但库的 Verilog model 不是。 查一下 DFNCNB0BWP7T 这个flop 的 Verilog model.  通常 model 里有 `ifdef,选择是否合并 setup hold, removal recovery。加上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sdf 里是 recrem, 但库的 Verilog model 不是。 查一下 DFNCNB0BWP7T 这个flop 的 Verilog model.  通 ...

这个选择是否合并是在哪里设置啊,是在跑vcs的时候还是在verilog里面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sdf 里是 recrem, 但库的 Verilog model 不是。 查一下 DFNCNB0BWP7T 这个flop 的 Verilog model.  通 ...

Verilog module里是这样的

网友A:
在 VCS 命令行加上 -define NTC -define RECREM 应该就可以了。
也可能是 +define+NTC +define+RECREM.  VCS 很久不用了。 请查一下 VCS 手册

楼主:
嗯嗯嗯,好的,我去试试,多谢啦

网友:
收藏,之前碰到过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嗯,好的,我去试试,多谢啦

我加上+define+NTC+RECREM之后,没有warning了,但是显示好多关于recrem的timing violation,这个应该去哪里解决啊
时序违例是这样描述的:
"/home/IC/Desktop/work/tamc18_std_cell/tcb018gbwp7t_290a/TSMCHOME/digital/Front_End/verilog/tcb018gbwp7t_270a/tcb018gbwp7t.v", 5136: Timing violation in tb_top_spi.u_top_spi.master.master_ctrl.cstate_reg_1_
    $recrem( posedge CDN:4000799, posedge CP:4000426, limits: (-67,700) );

问题是我STA和形式验证都过了
跑vcs是用的下面的语句:
vcs -R -full64 -fsdb -f flist.f -l top_spi.log -timescale=1ns/1ps +neg_tchk -negdelay +define+NTC+RECREM

master/master_ctrl/cstate_reg_1_这个flop的recrem的描述是这样的:
直接发在这个帖子里,主要是我怕再发一个帖子,没人回我。。。
希望大佬指条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上+define+NTC+RECREM之后,没有warning了,但是显示好多关于recrem的timing violation,这个应该去 ...

  首先,STA是基于sdc约束分析的;
  其次,FV 只是做功能一致性验证;
  最后,gate_sim是进一步
动态的确保timing和function的可靠性。
  因此,STA 和 FV 都通过,不代表gate_sim就能通过。
  你需要对RECREM有一定的了解:即:recovery time(恢复时间) 和
removal time(去除时间)具体定义,可自行百度

gate_sim报出相应违例,原因分析有:
          1、该cstate_reg_1_触发器的复位端时序不满足recovery time,
removal time。
               通常需要确认rtl设计是否为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继而再STA在该路径上报出delay,来确
               认违例是否真实,是否需要修正。
          2、
一般逻辑对此时序不用关心,比如很多模块的操作流程是复位释放,才开启模块时钟,再启动模块工作。
                   该流程能保证不会出现recovery 和 removal的问题,因为复位置起撤销时都没有时钟;即使操作流程保
                   证不了,出现recovery和removal违例,由于模块此时都不会工作,也没什么问题;可以在sdc约束是做false path。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大神们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STA是基于sdc约束分析的;
  其次,FV 只是做功能一致性验证;
  最后,gate_sim是进一步动态的确 ...

学习啦。谢谢大佬的耐心解答

网友(2021-01-13):
跟大佬们学习了~~多谢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A:
在 VCS 命令行加上 -define NTC -define RECREM 应该就可以了。
也可能是 +define+NTC +define+RECREM.  V ...

真是大神   学习了

网友C(2024-04-28):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库model里没有recrem的检查语句,只有recovery的语句,但是sdf文件里的时序检查里是有RECREM的检查语句的,也是报了相同的错误怎么办?

网友(2024-05-29):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库model里没有recrem的检查语句,只有recovery的语句,但是sdf文件里的 ...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verilog mode中只有recovery,sdf文件中是recrem,请问下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库model里没有recrem的检查语句,只有recovery的语句,但是sdf文件里的 ...

跟后端反馈一下,pt有选项可以设置的,不用setuphold就行了

网友D(2024-07-18):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库model里没有recrem的检查语句,只有recovery的语句,但是sdf文件里的 ...

可以跟后端反映一下,他们导出sdf的时候可以选择是用2.1版本的sdf还是3.0版本的sdf,在2.1版本的sdf当中就不会有recre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跟后端反映一下,他们导出sdf的时候可以选择是用2.1版本的sdf还是3.0版本的sdf,在2.1版本的sdf当中 ...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在 VCS 命令行加上 -define NTC -define RECREM 应该就可以了。
也可能是 +define+NTC +define+RECREM.  V ...

请问大佬 t22 memory的v model里面 有setuphold(edge) 但是sdf 写不出这种格式的,导致反标不上,请问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STA是基于sdc约束分析的;
  其次,FV 只是做功能一致性验证;
  最后,gate_sim是进一步动态的确 ...

请问大佬 t22 memory的v model里面 有setuphold(edge) 但是sdf 写不出这种格式的,导致反标不上,请问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佬 t22 memory的v model里面 有setuphold(edge) 但是sdf 写不出这种格式的,导致反标不上,请问这 ...

Innovus, Tempus可以加选项
write_sdf -version 3.0 -setuphold merge_always ...

其他工具应该有类似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novus, Tempus可以加选项
write_sdf -version 3.0 -setuphold merge_always ...

我们是用pt 写的sdf,-include {SETUPHOLD RECREM}  但是memory model里面有setuphold(edge)关键是这种edge匹配不上,请问应该加哪种选项?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