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级别版图ESD怎么验证的?

楼主(2020-11-14):
芯片级别版图ESD怎么验证的?

网友:
foundry提供的perc

楼主(2021-10-14):
数模混合芯片的TOP用什么工具做呢?模拟部分用virtuoso,数字部分用enconter,那把模拟和数字的拼起来的TOP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模混合芯片的TOP用什么工具做呢?模拟部分用virtuoso,数字部分用enconter,那把模拟和数字的拼起来的TOP ...

看谁负责顶层喽,谁负责就用谁的工具。

网友:
不是芯片做出来了  直接去打ESD就会得出具体的值

网友:
同问,perc rule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