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STA和形式验证都过了,后仿却报出了关于recrem的时序违例

楼主(2020-11-14):
STA和形式验证都过了之后,我用VCS进行后仿,报了很多关于recrem的时序违例,具体的语句是下面这样子:
"/home/IC/Desktop/work/tamc18_std_cell/tcb018gbwp7t_290a/TSMCHOME/digital/Front_End/verilog/tcb018gbwp7t_270a/tcb018gbwp7t.v", 5136: Timing violation in tb_top_spi.u_top_spi.master.master_ctrl.cstate_reg_0_
    $recrem( posedge CDN:4000799, posedge CP:4000441, limits: (-71,706) );
输出波形显示如下::
不知道这种时序违例应该怎么解决啊,需要去哪里找出问题?明明STA已经验证了的啊,为什么后仿还会出问题。。。
还有这个recrem是什么意思?
对了,我用PT写sdf文件的选项是这样的: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significant 4 $OUT_PATH/${WORKING_DESIGN}_setuphold_recrem.sdf -version 3.0 -include {SETUPHOLD RECREM}
PT在写sdf文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warning:
Warning: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slave/slave_shift_reg_8_'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CPN' and 'D'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min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089503 to 0.100946.  (SDF-036)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跑VCS时的选项如下:
vcs -R -full64 -fsdb -f flist.f -l top_spi.log -timescale=1ns/1ps +neg_tchk -negdelay +define+NTC+RECREM
因为马上要流片了,有没有前辈帮忙看一下啊,非常感谢

楼主:
顶一下,好像要沉了
求帮忙

网友A:
$recrem( posedge CDN:4000799, posedge CP:4000441, limits: (-71,706) );表示min: -71ps, max:706ps, 但實際為 799-441=358 << 706
所以應該把CDN posedge 再往後延遲約 350ps 就足夠, 實際上考量eco, 1ns以上會好一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crem( posedge CDN:4000799, posedge CP:4000441, limits: (-71,706) );表示min: -71ps, max:706ps, 但 ...

问题很容查出来,关键是为什么你的STA会差距这么多? 这个才是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你signoff的标准,如果这个都不可信,你还敢投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容查出来,关键是为什么你的STA会差距这么多? 这个才是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你signoff的标准,如果 ...

流程还不是很熟悉。。。
STA的时候,约束用的跟综合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问题
icc吐出来了两个spef文件和sdc文件,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rem( posedge CDN:4000799, posedge CP:4000441, limits: (-71,706) );表示min: -71ps, max:706ps, 但 ...

你好,我在测试文件里改了一下复位信号转换的时间,跟时钟信号错开之后,虽然还是会报时序的违例,但后仿对了
这好像是个异步时钟时钟和复位之间的时序违例,我从综合到STA,复位信号就一直是false_path,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检查不到这里的约束
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了,可以不管吗

网友C:
如果实际使用场景里复位和时钟的关系能保证和你后仿里的一致,可以 ignore。 如果不能保证,建议重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际使用场景里复位和时钟的关系能保证和你后仿里的一致,可以 ignore。 如果不能保证,建议重做设计。 ...

谢谢你们的建议,可能要重新设计了
从rtl到版图,我的复位一直都是不考虑的,都是设成false_path的,一直以为异步电路复位是不需要考虑的,之前没听过recovery和removel,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这个复位应该是没法控制与时钟的关系的,实际的情况我就打算做一个按键,人为的控制。
想问一下,这个复位和时钟的约束应该怎么设置,是在rtl代码里就需要写好吗?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际使用场景里复位和时钟的关系能保证和你后仿里的一致,可以 ignore。 如果不能保证,建议重做设计。 ...

这是cstate_reg_0_那个cell的波形,上面两个是时钟和复位,下面两个就是输入和输出了。这是一个状态机,输入其实也是由另一个flop的输出控制的,定位的话,绕了一圈就回来了。感觉是时钟和复位同时上升造成的,我把复位向后挪0.5ns之后,波形图就对了。
看了下这个点的约束:
可以看到确实是没有约束的

网友C:
贴一个简单复位同步电路,供参考。 为了简略,这个图没有画出时钟的 DFT MUX.

如果时钟在复位撤销时还在跑,这种场景一般都是要加复位同步电路的。 在约束里,复位输入仍旧是 false path。 复位同步电路的输出到其他 flop 的复位端是同步路径,place & route, STA 工具都会自动检测这些同步路径。 注意: 综合工具不查复位路径时序。

如果你的设计真的是复位按键,通常应该加 deglitch,复位同步电路更复杂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测试文件里改了一下复位信号转换的时间,跟时钟信号错开之后,虽然还是会报时序的违例,但后仿 ...

STA里是不能继续false path 复位信号的,反而要使能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A里是不能继续false path 复位信号的,反而要使能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如果设计里加了 reset synchronizer, set_false_path -from reset_input 是可以的。
set_false_path -to *_reg/CDN 肯定是不可以的。我估计楼主应该没有加这一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A里是不能继续false path 复位信号的,反而要使能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通常设计里加了 reset synchronizer,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应该设成 false。 Innovus 里默认也是 false.
reset synchronizer 输出的复位是 asynchronously assert, synchronously de-assert.  Assert 的沿是不需要查 timing 的, de-assert 那个沿才需要查 removal, recovery.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true 是让工具查 assert 那个沿的 timing,大部分设计是不需要的。

lib_build_async_de_assert_arc 倒是应该设成 true。 这个默认已经是 true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一个简单复位同步电路,供参考。 为了简略,这个图没有画出时钟的 DFT MUX.

如果时钟在复位撤销时还在 ...

这个异步复位,同步释放,需要经过两个flop,然后用寄存器后面的复位信号进行全局复位嘛?
这个需要在最开始的rtl就需要写好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异步复位,同步释放,需要经过两个flop,然后用寄存器后面的复位信号进行全局复位嘛?
这个需要在最 ...

经过两个flop, 最后出来的作为“全局”复位。 这个“全局”只限同一个时钟域 -- 这两个flop用哪个时钟,出来的复位只能用于同一个时钟域。 不同的时钟域,需要不同的 reset synchronizer 电路。
这个电路很常用,最好做成一个小模块,例化到 RTL 里。是的,应该在一开始就放到 RTL 里,不应该是后端加的。

楼主:
嗯嗯,我应该是明白啦,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应该是明白啦,谢谢啦

兄弟,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设计里加了 reset synchronizer,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应该设成 false。 Innovus 里默 ...

除此之外还要看timing_disable_removal_recovery_check 是否已经打开,这里看应该是没有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cstate_reg_0_那个cell的波形,上面两个是时钟和复位,下面两个就是输入和输出了。这是一个状态机, ...

你这里还需要打开 removal_recovery_check 那个选项

网友:
Title
Fixing Recovery and Removal Violations in Design Compiler
Description
Fixing Recovery and Removal Violations in Design Compiler

Question:

Does Design Compiler fix recovery and removal violations?

Answer:

If the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variable is set to true, Design Compiler
times and optimizes for timing checks along timing arc paths that end at an
asynchronous pin.

Design Compiler does not work on paths on which asynchronous timing arcs go
through sequential cells, such as the following:

input SET;
:
FD4 u0 (.D(din), .CP(clk), .SD(SET), .Q(regout1));
FD1 u1 (.D(regout1), .CP(clk), .Q(dout));

During synthesis, Design Compiler will not optimize the path from  u0/SD -to u1/D,
because starting from the SET port and ending at u1/D, the path is not visible
to the tool.

Question:

Can you provide a simple example of recovery fixing?

Answer:

Recovery fixing is equivalent to setup time fixing, and removal
fixing is equivalent to hold time fixing. In Design Compiler, it
is essential to use set_fix_hold to fix the hold time.

Following is a small test case, which demonstrates how to use Design Compiler
to correct a recovery violation.

====== Commands to show the violation ============================

set target_library lsi_10k.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

read_ver simple.v
create_clock -p 10 CLK
set_input_delay 9 -clock CLK RESET
report_timing
compile -inc
report_timing

====== test module simple.v ======================================

module simple (CLK, A, RESET, Z);

input CLK, A, RESET;
output Z;
IV U1 (.A(RESET), .Z(RESET_BAR));
FD2 REG (.CP(CLK), .CD(RESET_BAR), .D(A), .Q(Z));

endmodule

====== Commands to fix the violation =============================

set target_library lsi_10k.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

read_ver simple.v
create_clock -p 10 CLK
set_input_delay 9 -clock CLK RESET
report_timing
set_fix_hold CLK
compile -inc
report_timing

Question:

Can you recommend some related SolvNet articles?

Answer: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

SolvNet article 901257, "How to Check 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 for Asynchronous set/reset Signal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itle
Fixing Recovery and Removal Violations in Design Compiler
Description

友情提示,这个做法其实有个坑。
set_input_delay 9 -clock CLK RESET
大多实际运用场景是无法保证这个 9ns 固定延迟的。 工具即使修正了 9ns 延迟的情况,实际延迟如果是 8ns, 那就白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这个做法其实有个坑。
set_input_delay 9 -clock CLK RESET
大多实际运用场景是无法保证这个  ...

实际没处理过这个情况,多谢提醒,对于处理同步release的处理,学习了~
抛出来一个疑问 :   这类的问题能否在综合的时候报出来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尽早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际没处理过这个情况,多谢提醒,对于处理同步release的处理,学习了~
抛出来一个疑问 :   这类的问题能 ...

通常 RTL 写完后应该用 Spyglass 这样的工具检查一遍,把电路结构上的问题都找出来,改完以后再去综合。
规范一些的公司会有一个 RTL checklist,包括这些常见的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 RTL 写完后应该用 Spyglass 这样的工具检查一遍,把电路结构上的问题都找出来,改完以后再去综合。  ...

了解,多谢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C:
贴一个简单复位同步电路,供参考。 为了简略,这个图没有画出时钟的 DFT MUX.

如果时钟在复位撤销时还在 ...

受教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这个做法其实有个坑。
set_input_delay 9 -clock CLK RESET
大多实际运用场景是无法保证这个  ...

请教下,如果用了异步复位 同步释放的电路,这个RESET 是不是可以false path的。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RESET_IN]后面开启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如果用了异步复位 同步释放的电路,这个RESET 是不是可以false path的。 set_false_path -from [ ...

是的,经典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经典做法

受教 谢谢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A:
$recrem( posedge CDN:4000799, posedge CP:4000441, limits: (-71,706) );表示min: -71ps, max:706ps, 但 ...

这个是不是违反了recovery,应该是在复位信号到来的前706ps到前71ps之间clk不能跳变,但是这里在前358ps时钟上升沿就已经到了,所以出现了违例。(最近刚刚了解这部分知识,如有不对,还请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两个flop, 最后出来的作为“全局”复位。 这个“全局”只限同一个时钟域 -- 这两个flop用哪个时钟, ...

最近学习到的设计,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B:
除此之外还要看timing_disable_removal_recovery_check 是否已经打开,这里看应该是没有打开 ...

timing_disable_removal_recovery_check默认不打开吧,本来就是要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