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M模型仿真电路的搭建

楼主(2020-11-14):
有哪位知道这个HBM电路搭建的对吗,能用在仿真中吗?还有就是HBM2k号怎么可以加在仿真中。右图是各钳位电路仿真的MESD栅极电压的波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栅压是不太高了。求各位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和你搭建的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搭建的几乎一样

那个2kv电压怎么加,不知道信号怎么弄上去?不知道能不能仿真,

网友A:
用两个理想的switch, 先给100pF电容充电,然后断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理想的switch, 先给100pF电容充电,然后断开即可!

开关怎么设置,不太会用,希望能解答一下,有没有参考的教程,谢谢

网友:
看来都是新手

网友(2020-12-28):
给电容正端加initial 2000V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2024-12-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疑问 想在电路中模拟仿真HBM对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