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仿真tran—noise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14):
小弟最近在仿真noise,noise中设置Fmax和Fmin,Fmax能理解,大于Fmax的噪声谱为0,但是疑惑的是文档中写小于Fmin的噪声却不为0 ,为一个常数,请问这样设置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tran的simulation time t>1/Fmin, 这样会比较精确

网友B(2023-04-29):
引用 网友A:
tran的simulation time t>1/Fmin, 这样会比较精确

您好,不应该是simulation time t<1/Fmin吗?因为时间为t,仿真只能仿到下限为1/t的噪声,低于1/t频率的噪声就仿不了了。反正我在仿动态比较器时,Fmin越小,得到的噪声越大,当Fmin<1/t之后,仿出来的噪声就不再增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不应该是simulation time t

如果fmin 设置的小于1/t (仿真时间),实际上没啥意义了。

t 如果小于1/fmin , 实际上在fmin 这个频率附近的噪声已经没有办法体现了。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C:
如果fmin 设置的小于1/t (仿真时间),实际上没啥意义了。

那这个Fmin是要由什么去确定呢?在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得根据考虑的Fmin再去设置仿真时间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B:
您好,不应该是simulation time t

没毛病,help也是这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不应该是simulation time t

时间为t,仿真只能仿到下限为1/t的噪声,低于1/t频率的噪声就仿不了了。所以应该fmin>1/t,即t>1/fmin。help文档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C:
如果fmin 设置的小于1/t (仿真时间),实际上没啥意义了。

Hi 您好,请问这部分,仿真器内部的逻辑是怎样的呢?是会在内部生成一个频率为1/t的信号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