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y copy不能正常的copy子模块电路怎么办?

楼主(2020-11-14):
从lib A拷top电路到lib B,选了hierarchy copy,但是只有顶层属于lib B,子电路还是属于lib A,怎么解决啊?(有一个线索是lib B中不是第一次copy lib A的电路,所以lib B中本来已经了包含了所有要copy的子电路,子电路名字也是一样的),跟这个外国人遇到的问题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A:
把底下update那个语句 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底下update那个语句 勾上

勾上了 没用

网友B:
lib B相同名字的子电路要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 B相同名字的子电路要删掉

这个特别多 这样的话还不如删掉lib 重新copy

网友:
试试新建个lib C,然后把top hierarchy copy过去

网友C:
子电路已经有了,直接copy顶层。然后hierarchy替换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子电路已经有了,直接copy顶层。然后hierarchy替换库就行了

hierarchy替换是怎么替换的?

网友:
copy hierarchical -> skip libraries -> 删除包含子电路的所有lib。

网友D:
copy带copy hierarchical,其中skip libraries的意思是略过这些其他的库,层次化copy自己库的层次下的各个模块。如果你copy的模块的子模块在其他库中,那么在skip libraries中要把包含子模块的这些库去掉。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copy带copy hierarchical,其中skip libraries的意思是略过这些其他的库,层次化copy自己库的层次下的各个模块。如果你copy的模块的子模块在其他库中,那么在skip libraries中要把包含子模块的这些库去掉。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最好在update instances选择of new copies only。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D:
copy带copy hierarchical,其中skip libraries的意思是略过这些其他的库,层次化copy自己库的层次下的各个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4-02-08):
楼主问题:libA libB中均含有相同的cell inv,libA中还包含inv_TB (调用 libA/inv),现在需要将 libA中的顶层电路inv_TB copy到 libB中,但是即使勾选了copy hierarchy, update instance, copy到 libB中的inv_TB依然调用 libA/inv,而不是 libB/inv。
解决办法:由于 libB中已经包含cell inv,在copy cell界面点击OK/Apply 后,需要在弹出的界面中先点击overwrite all (或者只将inv相关的action修改为overwrite),之后再点击OK,这样操作之后,libB/inv会被overwrite,copy到 libB中的inv_TB调用的就是 libB/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