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 标签页管理

楼主(2020-11-15):
gvim打开很多文件时,标签页的浏览就不太方便了,因为一行能放的内容有限。然后我找了个插件,minibufexplore,可以把缓冲区的名字显示在窗口左侧(minibuf窗口),竖向显示能显示更多的正在打开的文件,方便跳转。但是这个插件是针对缓冲区的,因此在打开多个标签页之后再关闭的话,会有bug,莫名其妙多出一个minibuf的窗口,还有已经关闭的标签页还显示在minibuf窗口里面。下图,tab标签只有两个,但是buffer有3个。

这里多出了一个小窗口显示当前缓冲区列表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插件能方便管理标签页。其实我只要把在上方显示的标签页移动到左侧窗口显示就行。

网友A:
我用的minibuf没有你说的莫名其妙多出一个minibuf的窗口的问题,我都是放在上面显示的。另外你说buffer多了一个minibufexpl.vim,你打开过就会显示啊,不管你当前是否显示。一般都是 :b 数字 切换。没必要关心buffer和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inibuf没有你说的莫名其妙多出一个minibuf的窗口的问题,我都是放在上面显示的。另外你说buffer多了 ...

用gvim的时候可以双击buffer的名字直接跳转到对应buffer。我刚刚试了,放上面也会多出窗口。

这里我使用了tabbar插件,是基于minibufexplore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inibuf没有你说的莫名其妙多出一个minibuf的窗口的问题,我都是放在上面显示的。另外你说buffer多了 ...

你ctrl+ww切换到minibuf的窗口,方向键选择buffer,然后回车就能跳到对应buffer,但是会多出一个minibuf的窗口。估计是minibuf的窗口是在每个打开的文件里打开,切换到对应的buffer的时候,把对应buffer里的minibuf窗口也显示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ctrl+ww切换到minibuf的窗口,方向键选择buffer,然后回车就能跳到对应buffer,但是会多出一个minibuf ...

试了下,没问题。我都是 :b number切换,这样方便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没问题。我都是 :b number切换,这样方便快点。

你多打开几个个,来回切几次看看。文件用tabnew的方式打开然后来回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