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FB and CMRR

楼主(2020-11-15):
最近有点迷惑。
CMFB是去检测输出共模电压的变化,即(Vout1+Vout2)/2,然后在反馈到tail current source(或者其他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来讲,CMFB就是通过一个环来稳定输出共模电压的。
但是CMRR是在衡量输出差模信号与输入共模电压之间相关性的强弱Adm/Acm.
因此,个人认为,CMFB对提高CMRR似乎没有任何助益。

网友A:
得考虑一下 Adm-acm的转换,可以看一下Gray书上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考虑一下 Adm-acm的转换,可以看一下Gray书上的分析

非常感谢,CMFB的引入会降低Acm,但是仍然无法降低Acm-dm这一增益,这里定义CMRR=|Adm/Acm-dm|

网友B:
一个是稳定电路,一个是对共模的变化做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稳定电路,一个是对共模的变化做评估;

不好意思,你的回答很宽泛,能展开说吗?

网友C:
不管是那个公式,共模电压降低了,CMRR都会降低的吧。Acm_dm不也是把共模转换成差模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那个公式,共模电压降低了,CMRR都会降低的吧。Acm_dm不也是把共模转换成差模增益吗 ...

共模电压降低CMRR就提高了????你是不是误解了CMR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那个公式,共模电压降低了,CMRR都会降低的吧。Acm_dm不也是把共模转换成差模增益吗 ...

你这个共模电压降低。CMRR都会降低的结论从何而来??我怎么感觉问题很大,有没有出处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共模电压降低。CMRR都会降低的结论从何而来??我怎么感觉问题很大,有没有出处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

啊我想说的是共模增益,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我想说的是共模增益,打错了

共模增益Acm降低,CMRR会变吗?Acm-dm不变的话CMRR怎么会有改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模增益Acm降低,CMRR会变吗?Acm-dm不变的话CMRR怎么会有改善呢?

我的理解是共模增益就是由于电路不对称或者元件失配引起的,CMFB是通过反馈减小失配的影响吧,所以可以减小共模增益。拉扎维的Acm-dm和Acm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吧,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如果输入都是Vin,输出应该是Vout+和Vout-,共模增益不就是((vout+)-(Vout-))/Vin吗,和Acm-dm的形式一样。求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共模增益就是由于电路不对称或者元件失配引起的,CMFB是通过反馈减小失配的影响吧,所以可以减 ...

Acm是因为尾电流源的内阻不是无穷大,所以这部分增益不为零(但是值比较小)你说的失配引起的是Acm-dm。所以你说的拉扎维那本书也讨论了,我没记错的话拉扎维先讨论了Acm之后再提出Acm-dm是更严重的一种误差。

所以Acm和Acm-dm不能用共模增益一概而论这两者导致的结果和误差类型都不一样。一概而论的话,这也太粗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cm是因为尾电流源的内阻不是无穷大,所以这部分增益不为零(但是值比较小)你说的失配引起的是Acm-dm。 ...

又看了下书,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