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VCS安装时找不到lmgrd的问题

楼主(2020-11-15):
求问各位前辈,小弟在ubuntu18.04.02安装VCS时运行./lmgrd一直显示未找到路径;但文件是存在的,lsb也已经安装了,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的环境设置是从网上复制,然后修改的吗?如果是的话检查一下复制来的路径两端双引号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环境设置是从网上复制,然后修改的吗?如果是的话检查一下复制来的路径两端双引号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

你好,感谢回复~双引号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直接切换到lmgrd目录下运行./lmgrd也是显示一样的错误

网友:
是不是缺少什么库文件。。安装更新的scl试下。。

网友:
系统是64位的,但是你这个scl怎么是32位的,64位的scl路径应该是amd64而不是linux,你要么换一个64位的版本的scl,要么把系统的32位库装上:
sudo apt install ia32-libs

楼主:
感谢五楼,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1-07-14):
或者安装的就是64位,只需要把环境变量里对应的路径中的linux改为amd64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30):
引用 楼主:
感谢五楼,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谢谢哈,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我是fedora 64位linux安装了貌似是32位的scl,报告lmgrd找不到,但是bin下是有的,着急,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