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ematic 把想要的 NET 都 Create Pin

楼主(2020-11-15):
各位大神。。。
有没有方法在virtuoso Schematic 里把所有想要的net都create pin 呢?

网友:
在create pin的输入框同时输入多个net名字就可以同时创建很多pin吧.

网友A:
快捷方式 shift+J ,未连线的symbol port 自动生成相同name的net和pin

更复杂的还可以自己写脚本。

网友B(2022-04-15):
引用 网友A:
快捷方式 shift+J ,未连线的symbol port 自动生成相同name的net和pin

更复杂的还可以自己写脚本。 ...

您好,我按了 shift+J 没有反应。。
请问可以向您请教怎么写脚本吗?谢谢

网友(2023-04-09):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按了 shift+J 没有反应。。
请问可以向您请教怎么写脚本吗?谢谢
...

你好,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也想知道怎么写这个脚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快捷方式 shift+J ,未连线的symbol port 自动生成相同name的net和pin

更复杂的还可以自己写脚本。 ...

你这个快捷方式是已经添加了相应的脚本了吧?请问脚本要怎么写?有范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快捷方式是已经添加了相应的脚本了吧?请问脚本要怎么写?有范例吗?
...

早期的cadence版本自带的。

自己写脚本的话需要skill熟练度足够高,需要先获取symbol和各port位置方向inout属性,再在对应位置生成对应属性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cadence版本自带的。

自己写脚本的话需要skill熟练度足够高,需要先获取symbol和各port位置方向in ...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23-11-27):
你好,这个对应的bindkey是什么

网友D(2024-04-24):
选中器件,按下大大的空格键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D:
选中器件,按下大大的空格键

只是生成net,根本不能生成pin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D:
选中器件,按下大大的空格键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