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 sense amplifier offset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0-11-15):
这是一个两差分输入的sense amplifier,我想请教一下,Vosp和Vosn在这个两个信号是如何调节offset的

网友A:
from which paper/book is th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 which paper/book is this?

“A Low-Power 0.5–6.6 Gb/s Wireline Transceiver Embedded in Low-Cost 28 nm FPGAs”as the slicer  of equqlizer

网友:
与其说是offset,不如说是bias或者common mode voltage。

网友B:
你可以假设vinn vinp各自的输入管有10mV offset,为了消除这个10mV的影响,两个消除offset的管子栅压如何施加,就比较显著了。
方便的话可以上传这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假设vinn vinp各自的输入管有10mV offset,为了消除这个10mV的影响,两个消除offset的管子栅压如何施 ...

这篇文章没有将这个比较器的原理,我在allen的书上找到了这个比较器,391页,下图所示,按照书上所说应该是当输入管的尺寸相同时,如果满足(Vin+)-(Vin-)=(Vref+)-(Vref-),比较器发生翻转。
当(Vin+)-(Vin-)>(Vref+)-(Vref-)时 ,Vout+  为数字高电平,Vout-为数字低电平
当(Vin+)-(Vin-)<(Vref+)-(Vref-)时 ,Vout+  为数字低电平,Vout-为数字高电平
但我仿真是CK延时不同分别采以上两种情况,结果并不是这个结论,还是vinn和vinp相比较,感觉vosn和vosp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C(2022-10-03):
请问为什么latch动态比较器叫做sense amplifier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latch动态比较器叫做sense amplifiers?

在存储器系统中,读取电路中用到的比较器称作灵敏放大器(sense amplifi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存储器系统中,读取电路中用到的比较器称作灵敏放大器(sense amplifier)
...

谢谢解答!

网友(2025-03-21):
对Vosp,Vosn要求很高,电压该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