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ADC中的动态比较器噪声仿真

楼主(2020-11-16):
一篇关于ADC中动态比较器的噪声仿真方法的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IC宇宙成长记

1.目标
(1)总结动态比较器噪声仿真方法;
(2)就噪声仿真,判断各仿真器仿真结果的可信度,找到仿真的合理方法。
2.仿真方法
根据spectre提供的workshop,动态比较器的噪声仿真有两种基本方式:
(1)trannoise仿真。如下图所示设置,设动态比较器的比较时钟周期为2ns,将仿真时长设为2us,能保证1000次比较结果。Noise Fmax设为100G。扫描比较器的输入差分值,当误码率达到16%,则输入差分值对应噪声分布的δ。

(2)pss+pnoise仿真。如下图所示设置,将pss的BeatFrequency设为500M,与时钟频率相同,Number of harmonics设为100。需要重点说明的是pnoise的设置,这关系到该方法的核心思想。该仿真的方法基于如下思路:当设置一个输入差分值,比如vip-vin=0.8mV,则由于比较器的正反馈,输出会最终稳定在一对高低电平。实际上,噪声所影响的是比较器的稳态建立过程,而稳态建立后的噪声则不会对结果有影响。因此,仿真大信号周期内的平均噪声并不准确,而应该是上述建立过程中的噪声。因此,在Noise Type对应的选项中选择jitter。通过在Threshold Value设置电压值,比如48mV,Crossing Direction设置上升沿或下降沿,则仿真会在差分输出电压为48mV对应的时刻点计算噪声。此时对应的输入输出增益为48mV/0.8mV=60,将仿真得到的噪声电压除去增益,即得到对应的输入噪声。

按照上述思路,使用hspice进行网表仿真也有对应的两种方式,对应的仿真方法如下:
(1)trannoise仿真
.tran 0.1n 2u sweep dif 0.35m 0.55m 0.05m
.trannoise v(outp,outm) fmax=100G
.PROBE trannoise onoise
.PROBE tran v(outp,outn)
(2)ptdnoise仿真
.SN tones=5e8 nharms=100 trinit=2n
.MEASURESN thre_time when v(latchp,latchn)=48m rise=1
.PTDNOISEv(latchp,latchn) TIME=thre_time dec 100 1 5e8
+listfreq=(all)
+listcount=3
+listsources=ON
.PROBE  PTDNOISE ONOISE
.PROBESN  v(latchp,latchn)
.MEASUREPTDNOISE strobejit STROBEJITTER onoise FROM = 1 TO =5e8
下面便根据这两种仿真方式,根据仿真工具的仿真结果,判断仿真工具的准确度,并确定最终的仿真方式
3.仿真结果对比
spectre工具:
首先是spectre工具的trannoise仿真结果:

统计出各输入差分值对应的误码率如下:
输入差分值
0.35m
0.4m
0.45m
0.5m
0.55m
误码率
22.8%
19.9%
16.7%
13.2%
10.6%
因此输入噪声约为0.45mV。
然后是spectre工具的pnoise仿真结果,将仿真的阈值分别设为48mV和240mV,比较得到的输入噪声。

阈值
48m
240m
Unit
输出噪声
36.16
153.4
mV
输入噪声
0.60
0.51
可见,pnoise仿真和trannoise仿真结果接近,且输出噪声随输入差分值的变化比例接近,因此较为合理。
hspice工具:
首先是hspice工具的trannoise仿真结果:

输入差分值
0.35m
0.4m
0.45m
0.5m
0.55m
误码率
19.5%
17.2%
14.1%
11.9%
9.9%
因此输入噪声在0.4mV~0.45mV间。与spectre的仿真结果接近。
然后是hspice工具的ptdnoise仿真结果,将仿真的阈值分别设为48mV和240mV,比较得到的输入噪声。

阈值
48m
240m
Unit
输出噪声
70.93
88.58
mV
输入噪声
1.18
0.295
可见,ptdnoise仿真和trannoise仿真结果有所差距,且输出噪声随输入差分值的变化比例也不一致,因此ptdnoise仿真结果可信度低。
4.结论
就动态比较器的输入噪声而言,pss+pnoise仿真,spectre的仿真结果合理,hspice的仿真结果不合理;trannoise仿真,spectre的仿真结果比hspice的更接近pnoise的仿真结果,因此更准确。

参考
1.HSPICE Reference Manual:Commands  and Control Options.pdf
2.HSPICE User Guide RF Analysis.pdf
3.Art Schaldenbrand . A New Methodology forDynamic Comparator Noise
4.Cadence: ADC Verification Workshop
5.宇文青霜. Comparator 动态噪声的仿真

网友(2020-12-29):
很有帮助

网友:
tran noise是最无脑,最花时间,但最准确的噪声仿真方式。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比较器结果出来的图如何处理得到误码率,萌新请教

网友(点评):
出来的是有正有负跳变的脉冲,只需要数正跳变的个数,再用总个数减掉就得到了负跳变的个数。数正跳变的个数可以用cross函数,选择plot/print vs.为c...

网友(点评):
选择plot/print vs.为cycle,这样横坐标就是正跳变的个数,再将结果用xmax函数计算,即可算出来正跳变个数

网友A(2021-01-28):
请问一下这个tran noise仿真的误码率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tran noise仿真的误码率是怎么算的?

可以根据比较器的时钟速率采样比较结果,然后用matlab或者excel统计误码的数量。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比较器结果出来的图如何处理得到误码率,萌新请教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波形窗口里面的Measurement-->Transient Measurement,通过统计波形边沿个数来统计误码率

网友C(2021-03-02):
有个问题请教下:在transient noise是Fmax设置很大,为什么在pnoise时,sweep frequency范围就只到时钟频率?

网友:
大家有仿真对比过吗,为啥比较器噪声仿真明明很大的改善,而代入ADC里,其SNR反而降低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请教下:在transient noise是Fmax设置很大,为什么在pnoise时,sweep frequency范围就只到时钟频率 ...

pnoise仿真结果考虑了噪声折叠的影响,因此sweep frequency的范围选取对仿真结果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pnoise仿真结果考虑了噪声折叠的影响,因此sweep frequency的范围选取对仿真结果影响应该不大。

...

感谢感谢,明白了。。

网友D(2021-05-24):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比较器的时钟速率采样比较结果,然后用matlab或者excel统计误码的数量。 ...

请问怎么根据误码率看噪声啊,看起来也不是取误码率表格的中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根据误码率看噪声啊,看起来也不是取误码率表格的中位数?

当误码率达到16%,则输入差分值对应噪声分布的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误码率达到16%,则输入差分值对应噪声分布的δ

那达到16%对应 是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达到16%对应 是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可参考正态分布曲线

网友(2021-07-25):
请问比较器的噪声能量如何仿真?

网友:
为什么误码率要达到16%

网友:
为什么误码率达到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波形窗口里面的Measurement-->Transient Measurement,通过统计波形边沿个数来统计误码 ...

为什么误码率达要到16%

网友E(2021-11-30):
用PSS+Pnoise仿真时,Pnoise中设置的threshold值是怎么取的?有什么根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SS+Pnoise仿真时,Pnoise中设置的threshold值是怎么取的?有什么根据吗?

只要在比较建立过程中随意取,你会发现计算出的输出噪声和增益基本成正比。我觉得阈值最好取的稍小一些。对输入噪声计算结果不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波形窗口里面的Measurement-->Transient Measurement,通过统计波形边沿个数来统计误码 ...

请教下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啊 ?

网友(2021-12-31):
请问为什么pss仿真的noise frequency的上限只有比较器工作的频率的一半,我看cadence那个ppt是那么写的,不应该要高于比较器工作频率么

网友G:
想请教一下,PSS加PNOISE的方式,输出噪声是看预放大级输出还是锁存级的输出还是锁存后加的SR_Latch的输出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比较器的时钟速率采样比较结果,然后用matlab或者excel统计误码的数量。 ...

看过一个博主直接用calculator表达出来了,但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过一个博主直接用calculator表达出来了,但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函数

可以用这表达式统计下降沿个数,xmax(cross(v("/VOUTP" ?result"tran") 0.6 0 "falling" t "cycle" nil) 1)

楼主(2022-02-18):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一下,PSS加PNOISE的方式,输出噪声是看预放大级输出还是锁存级的输出还是锁存后加的SR_Latch的输出 ...

如果噪声的主要贡献是预放大,应该看预放大就够了。可以仿真对比下,我觉得无论看哪个输出,结果应该很接近。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啊 ?

就是在弹出的波形窗口上面有一个measure功能,点击里面的transient measurement
然后右面就会弹出这样一个竖栏
然后点击一个输出量,比如点击CLK,他就会统计CLK的沿数
点击setting可以对沿进行定义,比如定义沿的低电平和高电平,rising edges和falling edges可以分别统计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用cross 函数来统计,选multiple,横坐标选cycle,下降沿选择-0.5vdd,上升沿选择+0.5vdd,各自看最后的cycle数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pnoise最后输出的噪声是选哪个进行积分呢

网友:
这个比较的误码率的结果该如何统计呢?要用到什么函数呢?

网友(2022-05-17):
mark一下  以后用

网友J:
请问用pnoise仿真为什么会报错,说jitter这个仿真找不到cross的项目,求楼主和大佬们解答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用pnoise仿真为什么会报错,说jitter这个仿真找不到cross的项目,求楼主和大佬们解答 ...

输入得一个斜坡  一个直流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输入得一个斜坡  一个直流吧

无所谓用vpwl还是vdc源,都可以仿真且结果相差极小。   关键是pnoise的差分输出我没选对,我选择了锁存之后的两个输出,改为灵敏放大器直接的输出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网友(2022-08-21):
第一种是误码率的角度去分析噪声,由果推因。我感觉数据量够的情况下是挺精确的。
第二种是估算了放大器的增益,然后仿真输出点的噪声,再转换成输入噪声,感觉有误差,但也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L:
文中比较器的比较时钟周期是指什么???

网友M(2022-10-25):
请问beat frequency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beat frequency是啥

pss仿真的基波,可以理解你的信号基本频率

网友(2022-12-07):
求问16%是什么意思啊?正态分布中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个数值,求大神解答

网友N:
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tran noise的Fmax设置多大的有什么讲究。我的比较器时钟1G时可以统计误码率,但是比较器时钟5G的时候就没有误码了,仿真已经仿不出来了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用cross 函数来统计,选multiple,横坐标选cycle,下降沿选择-0.5vdd,上升沿选择+0.5vdd,各自 ...

兄弟,这个方法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平均值统计误码率吧

网友O:
请教一下,为什么误码率16%时的输入电压就是噪声的1sigma?这个16%的含义是什么?求大佬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下,为什么误码率16%时的输入电压就是噪声的1sigma?这个16%的含义是什么?求大佬不吝赐教,感谢
...

根据正态分布图,+-sigma对应的概率是0.68,则落在负无穷到+sigma的概率为0.5+0.68/2=0.84,误码的概率就是0.16.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谢谢贴主

网友(2023-04-24):
int(cross(cross(VT("/VOUTP") 0.6 0 "rising" t "cycle") 0.03 1 "rising" nil nil))我用的是傻办法,两个Cross然后取整。0.03是比较时间,就是tran的时间要比它长一点不然可能取不到。Voutp与VoutN都做一个,至少会有一个出个数。

网友:
为什么noise fmax 要设置为100G

网友(2023-06-05):
tran noise 的结果得到了一个σ的输入噪声, 是一个统计量, 那么pss pnoise得出的输入噪声也是对应一个σ的统计量吗?如何理解呢

网友P(2023-07-06):
请问tran noise里 为什么是加100G的噪声,可以加小一点吗

网友:
误码率用计算边沿的办法会出现连续两次比较错误,只计算一个沿的情况。可以先采样,再计算平均值,根据平均值推算出误码率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请问用pnoise仿真为什么会报错,说jitter这个仿真找不到cross的项目,求楼主和大佬们解答 ...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N:
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tran noise的Fmax设置多大的有什么讲究。我的比较器时钟1G时可以统计误码率,但 ...

同问,想知道这个transnoise的Fmax要怎么设置?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请问tran noise里 为什么是加100G的噪声,可以加小一点吗

请问知道原因了嘛?

网友P:
引用 网友R:
请问知道原因了嘛?

说是给的越大越准确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说是给的越大越准确

但是这个要给得多大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但是这个要给得多大才合适?

不知道咧,给100G吧 100G感觉很大了

网友S(2023-10-09):
对于trannoise得到的结果,有什么说法吗?我的意思是这个噪声值怎么评判才算这个比较器的性能达标?小于1LSB还是其他说法?

网友:
请问输出噪声该积分到什么频率?

网友:
请问楼主动态比较器的工作频率和pss的beat频率是怎么设置的?我不同的beat frequency得到的noise差别很大

网友(2023-11-09):
想请问一下中间提到的阈值电压48mV和240mV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2023-12-11):
mark一下 好帖绑定

网友:
这比较器本身有个最小精度,并且存在动态失调,这样仿真出出来的是对的吗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Q: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没有,你有思路吗

网友(2024-02-27):
动态比较器噪声仿真 mark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但是这个要给得多大才合适?

请问您现在知道Fmax为啥给100G了嘛

网友U(2024-05-23):
引用 网友J:
无所谓用vpwl还是vdc源,都可以仿真且结果相差极小。   关键是pnoise的差分输出我没选对,我选择了锁存之 ...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假一下。如果不选择latch的输出,那这样最后计算出来的噪声不久没算上latch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假一下。如果不选择latch的输出,那这样最后计算出来的噪声不久没算上latch的 ...

请问会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请问您现在知道Fmax为啥给100G了嘛

根据前置放大器的带宽决定

补充内容 (2024-6-6 17:32):
还有根据比较器时钟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S:
对于trannoise得到的结果,有什么说法吗?我的意思是这个噪声值怎么评判才算这个比较器的性能达标?小于1LS ...

顶,我也像知道这个输入噪声如何评判。

如果是噪声的1sigma的话,是不是要求3sigma<0.5lsb?这样可以保证在比较器输入差分电压1lsb时,有99.7%的概率不出错?

网友(2024-07-02):
引用 网友T:
请问您现在知道Fmax为啥给100G了嘛

我觉得是根据采样频率来决定,比如采样频率1G,那么我觉得10G就已经很准了

网友(2024-08-09):
比较器噪声仿真 mark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L:
文中比较器的比较时钟周期是指什么???

动态比较器一般输出有锁存器,在一个ADC转换周期内,比较器要输出好几个结果,其本身有自己的时钟周期,一般是连续工作

网友:
对于trannoise的仿真一直有一个疑问,百分之16误码率对应的是正态分布1sigma的概率这时的输入差分电压差值就是等效输入噪声电压,但是输入差分电压的差值是不是接近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才会误码,那这样其实16%的情况是不是对应一个噪声的允许上限。还有就是噪声越大难道误码率不应该更高么,但是调大输入差分电压的差值也就相当于远离了失调电压,那误码率自然降低了,仿真结果也是如此,不知道如何解释。
希望各位大佬可以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2024-12-17):
请问 pss+pnoise仿真的Number of harmonics和Threshold Value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感谢分享,动态比较器的噪声仿真

网友(2025-10-26):
引用 网友J:
请问用pnoise仿真为什么会报错,说jitter这个仿真找不到cross的项目,求楼主和大佬们解答 ...

因为pnoise仿真是找输出达到threshold的时候,仿真此时的noise,而现在找不到这个点。你看一下pss的时域波形,应该是threshold设的太大,比较器差分输出(latch之前)到不了50mV,根据实际情况减小threshold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楼主,我尝试用pss+pnoise跑蒙特卡洛仿真,发现由于offset的原因,导致输出有误码,此时pnoise无法找到输出等于threshold的点(本来是50mV,现在是-50mV)。

所以应该增大输入电压差么,但是为了完全避开offset的影响可能要达到10mV的量级,应该不太合适?
还是说没有必要去跑噪声的蒙特卡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