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ot子电路内部结点波形,波形名称总是以顶层结点名为准

楼主(2020-11-16):
比如子电路I1内部某个结点名称为VBG,且作为pin引到顶层电路,但顶层电路(例化名为I_top)这个pin没有命名,plot 子电路内部的结点VBG波形时,显示的波形名称竟是顶层结点名“net20”,怎么设置成带有例化体的分等级的名称“I_top/I1_VBG”的形式? 不然波形一多,都不知道这个波形代表哪个结点。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把关键信号的net名改成有意义的命名呢?

网友:
top层打label,或者加一个0V电压源隔离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把关键信号的net名改成有意义的命名呢?

单独仿真子电路模块时还没连接TOP呢,没必要把一个个PIN都在外部命名,太麻烦,只是仿真内部电路功能,外部什么也没接。
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好像是cadenc软件哪里有这个设置,或者初始化可以修改这个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