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生成金属dummy的问题

楼主(2020-11-16):
请问各位大神们  用海力士的提供的文件 自动添加金属dummy  为什么不能生成m3的dummy
文件中没有设置不能m3不产生dumm y.
使用的命令是calibre -drc 加文件名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文件中没有设置m3不产生dummy

网友:
你给金维他打广告ha'h

网友:
那你的m3密度检查能过吗?
脚本里设置了插入m3的dummy?确定设置插入了的话,你版图上m3 的blockage层吗?

网友(2021-03-18):
图里白色瓶子旁边是石头么 哈哈哈

网友(2021-09-03):
请问一下,这个自动添加DUMMY脚本文件一般在那个路径下面,怎么用能指导一下吗,万分感谢给跪了

网友:
top metal 本身就是不生成dummy的

网友A:
你的M3是top metal 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M3是top metal 嘛?

请问这个脚本文件一般在哪里可已找到  SIM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脚本文件一般在哪里可已找到  SIMC的

我没用过SIM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脚本文件一般在哪里可已找到  SIMC的

我的是在给的rules里边的DRC文件里一个.dmf结尾的文件,

网友D(2021-12-10):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在给的rules里边的DRC文件里一个.dmf结尾的文件,

你好,请问这个.dmf文件应该怎么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dmf文件应该怎么用啊

如果你们也有的话,就是将它作为DRC的rule,跑DRC,完了之后导出gds(stream in)添加上你想导出的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们也有的话,就是将它作为DRC的rule,跑DRC,完了之后导出gds(stream in)添加上你想导出的路径, ...

你好,请问是DRC的rule文件调用这个.dmf,然后output选项里点GDSII,然后run嘛?可是我这样跑出来的gds stream in是空的,但是文件是有大小的,请问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是DRC的rule文件调用这个.dmf,然后output选项里点GDSII,然后run嘛?可是我这样跑出来的gds s ...

有可能导出错误,另外就是,你在input中选的是DRC(Hierarchical/Flat)这两种里边的哪个,这俩有区别,如果你跑的是H,就要在tab里边,打开这个跑的结果,calibredrv 文件路径。。。 之后找到里边的顶层,就是你需要的那个,右键--flatten,之后找到这个顶层右键save as,保存一个路径,最后stream in,导入的时候,看一下你的attach  tech library选了吗,(不知道你的dmf是不是SMIC)
如果是Flat跑的,不用上边的操作,直接转就行
1、选择文件
2、input中选择H/F(有时候可能无法使用H,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知道的小伙伴分享一下)
3、output中选择GDSII,在cell prefix中加前缀,在cell sufffix加后缀,(只是导出文件的名字)
4、DRC option  【output】中勾选all(两个都是)【include】中勾掉include rule statement
5、就是我上边说的那些导出时候注意的地方

网友:
请问 华虹宏力的 。dmf在哪里找呢?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导出错误,另外就是,你在input中选的是DRC(Hierarchical/Flat)这两种里边的哪个,这俩有区别, ...

跑的时候报规则文件缺少aadummy定义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