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 L仿真输出结果时导线颜色未区分

楼主(2020-11-16):
我和老师都是用的是服务器中相同的Cadence版本。在仿真输出结果时,我高亮的输出信号颜色与原理图中对应的电压/电流颜色相同,并且是有区分的,老师仅在plot的结果中有颜色区分,原理图中均为高亮的绿色,无法直接一一对应,请问以下这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 找到 y1 y2 y3 ..... 设置试试

具体可联系 tony.le@etasolution.com

网友B: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 找到 y1 y2 y3 ..... 设置试试

具体可联系

已找到display resource,但是请问drawing color是指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还没有,display resource中y的颜色也是有区分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B(2020-12-24):
引用 楼主:
还没有,display resource中y的颜色也是有区分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应该跟这个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这个没关系的

您好,请问您知道这个问题与哪些设置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知道这个问题与哪些设置有关吗?

从别处找个好的display文件导入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

网友C(2021-08-0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所以的线都是yello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所以的线都是yellow

后面没有再管了,可能需要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