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在ICC2 中设置 set_starrc_in_design -config 中的config 文件?

楼主(2020-11-16):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在ICC2 中设置 set_starrc_in_design -config 中的config 文件?
从其他大神哪里学到的congfig_file里主要定义三个内容:
SIGNOFF_IMAGE: starrc安装路径path
CORNER_GRD_FILE: 每个corner对应的nxtgrd文件
MAPPINGF_FILE: ICC2和starrc的map file

但是这里的 CORNER_GRD_FILE 中该怎么写?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CORNER_GRD_FILE example
Corner1 nxtgrd_file1_absolute_path
Corner2 nxtgrd_file2_absolute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NER_GRD_FILE example
Corner1 nxtgrd_file1_absolute_path
Corner2 nxtgrd_file2_absolute_path

你好,我这样写的,但一直报错

wcl:  xx/xx/xx/***.nxtgrd
ml: xx/xx/xx/***.nxtgrd

请问,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不用加:,而且看看路径对不对

网友:
corner1 corner1_used.nxtgrd
corner2 corner2_used.nxtgrd
2个地方需要注意:corner名字和nxtgrd中间有空格且nxtgrd文件写绝对路径;corner名字要和scenario setup时候的create_corner命令起的corner名字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而且看看路径对不对

corner 名字是随便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rner 名字是随便给吗?

和你mcmm里的corner定义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mcmm里的corner定义一致

可以了,多谢多谢!

要把mcmm里的每一个corner 都写进去,不然也会报错

网友B(2024-08-30):
请问用这个命令可以如何得到spef文件呀?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这个命令可以如何得到spef文件呀?

同问,请问您后来有找出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