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package与import uvm_pkg::*的疑问

楼主(2020-11-16):
最近在学习搭建uvm验证环境,写道package的时候有些疑惑,首先我们写好driver, trans, monitor等组件的内容,然后将其打包在package中如图所示;
如果我们在package中写了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各组件内是否还需要添加这两句呢?之前有说法是package 中包含了这两句,组件内部就不需要再写这两句了。求解答。

楼主:
我自己用questasim尝试的时候发现是不行的,即使package中包含了这两句,依然无法编译通过,只有driver中也导入才可以,同样的,我的driver中用到了transaction,是否还需要再driver中include transaction.sv呢?

网友A:
在package中添加这两个,组件中不用添加。最后只需编译packag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ckage中添加这两个,组件中不用添加。最后只需编译package即可

感谢回复,我大概明白了,只需要编译package就等同于将所有包含的文件进行了编译,不需要再去分别编译组件文件,是这样的吧?

网友B:
include是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所以只需要编译package的文件,原文件是不需要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是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所以只需要编译package的文件,原文件是不需要编译的 ...

感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2021-12-02):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questasim尝试的时候发现是不行的,即使package中包含了这两句,依然无法编译通过,只有driver中也 ...

在package中添加这两个,组件中不用添加。最后只需编译package即可?
所以这是编译顺序和内容的问题咯?

网友C(2022-11-15):
引用 网友B:
include是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所以只需要编译package的文件,原文件是不需要编译的 ...

想问下,如果top顶层写了import uvm_pkg和include “uvm_macros.svh", 那在agent_pkg中或者env_pkg中还要不要加这两句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如果top顶层写了import uvm_pkg和include “uvm_macros.svh", 那在agent_pkg中或者env_pkg中还要 ...

我这边是试了一下,要考虑编译顺序的问题。如果顶层在编译的后面,前面的pkg就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