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Hspice输出波形文件*.tr0,载入到matlab后,如何对其进行频谱分析?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20-11-16):
我将Hspice输出波形文件*.tr0,载入到matlab后,如何对其进行频谱分析?请高手指教,谢谢!

是否要从tr0文件中提取出想要的数据,转成矩阵的形式,再做FFT,具体要如何做呢?FFT的matlab程序语句要如何写呢?

网友A:
直接可以用cadence打开,使用DFT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请使用hspice to matlab/octave工具。http://www-mtl.mit.edu/∼perro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以用cadence打开,使用DFT函数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要怎么做呢?用cadence什么工具打开?

另外,我是在做小数分频PLL,仿真输出信号的频率与理想值总是有一定偏差,大概0.05%~0.1%的样子,我想确认一下这个偏差是否来源于波形查看工具的精度不够(我用的scope),还是确实来源于电路仿真结果,所以想把信号转到频域看看,请问频域能否看出这么小的频率精度呢(比如0.01%,10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使用hspice to matlab/octave工具。http://www-mtl.mit.edu/∼perrott

您能说的具体些吗?

我已经下载了Hspice Toolbox,并且已经将波形在matlab中画出来了,但不知道怎么把波形转到频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说的具体些吗?

我已经下载了Hspice Toolbox,并且已经将波形在matlab中画出来了,但不知道怎么把波 ...

如果波形是模拟信号,为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律,以两倍以上频率采点,将采出的点进行fft转换,采样频率与模拟信号频率关系是fs/fin=2^n/M,其中M是质数。如果波形是数字信号,里面也带了信息,用数字信号的频率采高低电平,这时的数字信号频率是采样频率,也用这个关系fs/fin=2^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