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问题

楼主(2020-11-16):
用calibre pex提取参数时,会报calibre finshed with an error:SIGABRT然后直接失败,求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感觉是run的过程中服务器的问题。换个服务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run的过程中服务器的问题。换个服务器试试

多谢回复。换了服务器仍然不行。现在报错信息多了些,显示*** glibc detected *** /home/verify5/cadmgr/eda_201412/mentor/ixl_cal_2013.3_19.14/pkgs/icv/pvt/calibre.alt: double free or corruption (out): 0x00007fe9c847afc0 ***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不知不觉就解决了

网友:
换更新的calibre 版本。

网友(2021-07-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重新打开virtuoso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 我觉得是你的layou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