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 .Oas & .Gds 的差異,純粹格式不同嗎?

楼主(2020-11-16):
各位先進,由於目前需要使用Fill dummy ,產生 .OAS 的文件,
請問此格式(OAS)與GDS格式的差異為何? OAS 產生文件,用法與GDS相同嗎?

目前版上搜不到相關的訊息,想請先進幫忙解釋,且說明?

感謝!!

网友:
都是标准格式,存储方式不一样
GDS 是直角坐标系,OASIS 是极坐标系
比如都表示一个矩形,GDS需要记录矩形四个顶点坐标,而OASIS会记录一个终点坐标和角度,这样数据量就小了

网友:
据我了解,两者用法没什么不同,所有的工具也都支持,只是同样的东西oas格式数据量会比gds小,特别是Fill dummy的文件,用oas便于传输和工具打开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赞一个!
做过测试,同样cell的gds与oasis,在run drc/lvs时,运行时间一样。
现在大部分根据都支持这两种数据格式,如果需要减少传输时间,推荐用oasis!

网友:
GDS是壹個數據庫文件格式。GDSII是二進制文件,其中含有集成電路版圖中的平面的幾何形狀,文本或標簽,以及其他有關信息並可以由層次結構組成 OASIS是壹種用於描述集成電路電子圖形的語言。該語言定義了矩形、梯形和多邊形等幾何形狀所需的代碼,定義了每種屬性的類型、如何將他們組織成包含這些形狀構成的圖案的單元以及他們放置的相對位置。

网友:
请问怎么把oas格式的版图转换为gds格式呢?有命令直接转换吗?calibredrv可以吗?
期待大佬回复

楼主(2020-12-19):
Cadence Virtuoso 系統內本身就存在轉入/轉出Oas的格式,
其實就像上面幾位大大回答的相同,只是存儲的方式的差異

网友(2025-03-03):
oas更先进,但gds深入人心难以被取代

网友(2025-07-21):
Thanks for the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