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中的次极点问题

楼主(2020-11-16):
  对于一个系统,预测主极点和零点都有相对简单且比较精确的方法,但是次极点很难直观得到,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较为直观的找到次极点?传输函数实在太难化简。

网友A:
次主极点一样可以直观靠rc找啊,严格来说不是找出来的,应是设计前定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主极点一样可以直观靠rc找啊,严格来说不是找出来的,应是设计前定下来的。 ...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我尝试的方法并不准确,相差很大,能请您根据上图中的拓扑将次极点得到吗?另外图中有完整的传输函数式子,请您看看您的方法与式子的差距。

网友:
我说的rc直观看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反馈多了就难了。
像你这种复杂的nested miller三级结构,可能出现共轭极点,靠谱的方法就是(matlab)死算传递函数然后简化,大多数的论文也会这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