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Cadence和器件库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0-11-16):
        各位大佬,卑微小白刚刚开始学后端的东西。在网上找到了一个.18的库,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导入到Cadence virtuous中,不知道是不是该用图片中的库,如果是用这个库的话为什么没有PNP和NPN之类的器件呢?
        希望得到各位大佬的帮助,跪谢!

楼主:
自顶自顶,召唤大佬!

网友A:
cds.lib define下就行

网友:
这些工艺库应该都给了步骤来吧?仔细看看readme

网友B:
在上一层目录里面有个cds.lib文件,把自己的cds.lib文件里include这个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一层目录里面有个cds.lib文件,把自己的cds.lib文件里include这个文件就好了。 ...

大佬,我按照这个方法发现我安装的Cendence版本太高,这个库只能适用5版本的Cadence
然后好像Cadence有自带的工具可以转换库的版本,请问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 define下就行

大佬,这个库要求Cadence是5的版本,但是我的Cadence是6的版本该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按照这个方法发现我安装的Cendence版本太高,这个库只能适用5版本的Cadence
然后好像Cadence有自 ...

在virtuoso的启动界面选择Tools->Conversion Tool Box->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可以把cdb格式转换成OA格式。具体的步骤可以搜下,网上很多具体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irtuoso的启动界面选择Tools->Conversion Tool Box->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可以把cdb格式转 ...

感谢大佬,已经解决!

网友C(2022-06-30):
引用 网友B:
在virtuoso的启动界面选择Tools->Conversion Tool Box->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可以把cdb格式转 ...

打开Conversion Tool Box找不到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选项是啥情况,打开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Conversion Tool Box找不到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选项是啥情况,打开是这样的。

...

你这个估计版本太新了。找个616肯定可以。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C:
打开Conversion Tool Box找不到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选项是啥情况,打开是这样的。

...

巧了我也是这情况,我的是IC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