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仿真过程中x态对电路造成的影响

楼主(2020-11-16):
仿真过程中出现x态(不是多驱动),会对实际电路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不定太传播

网友:
说明实际电路这块地方可能0可能1,需要保证对实际电路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一般仿真器xrun , vcs都有x态传递这个feature, 你可以试着仿真看看

网友(2021-09-22):
在实际应用中遇见过x态会影响仿真结果的情况,一般最好对其信号进行初始化,不过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