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IO的LVS错误,解决了很久了。。。

楼主(2020-11-17):
tsmc18的工艺,IO库用的是tpd018nv_280a不加IO cell的版图,生成的网表和版图是可以通过LVS的,但是加上IO之后,就过不了了,具体是这样的:
手动在IO的PAD上加上label之后,LVS就是下面的错误。错误集中在IO上,有的layout有,但是source是没有的,有的source有,layout没有。还有一些连接的错误,好多都集中在VDDPST(给IO供电的电压)上,这个VDDPST是只有IO再用,core是没有用到的
然后我又尝试了好多解决方案:
1、在lvs的option中打开connect nets with colon,然后选择connect all nets by name,没有用。。。
2、我发现IO filler和IO corner的label上都有冒号,然后我打开这些cell的版图,去掉了label最后面的冒号,然后进行LVS检查,还是没过,错误跟刚开始是一样的
3、在lvs规则文件加了LVS POWER NAME VDD VDDPST,没有效果
4、在从。v生成的spice网表文件里最后加了一句话:.GLOBAL VDDPST,没有用。
5、将core的power ring连接到IO的相应的电源地上,没有用
上面几种方案,报的错误都是一样的,50个nets errors、50个instance errors和35个property errors
后面都是瞎试了,都没有用,我实在是没招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前辈啊,或者提供一下解决思路啊

上传一下完整的lvs报告

421 Bytes, 下载次数: 1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对了,我的IOcell的地是io和core共用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地都连到同一个Pad上
但是在IO内部,两个地的名字不一样,一个是VSS,一个是VSSPST,但是他们在版图里是连在一起的
不知道需不需要把VSSPST的名字改成VSS,我试了一下,在各自的IO版图里改了下名字,但是整体的版图里,名字没有变化。

网友A:
io内部有feedthrough的net,看下io那层hier有没有把这些net连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的IOcell的地是io和core共用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地都连到同一个Pad上
但是在IO内部,两个地的名字不 ...

看了下你的LVS report。最明显的就是detail information那一栏。layout侧提示b端接的是VDDPST,schematic侧提示b端接的SYN_UNCONNECT。感觉是你的网表调用有问题,至少IO的网表没有跟版图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你的LVS report。最明显的就是detail information那一栏。layout侧提示b端接的是VDDPST,schematic ...

这是我在rtl代码里调用的IO CELL的module,然后调用的格式是:
也不知道对不对,综合的时候对这些IO cell设置的dont_touch,PR的时候,floorplan那一步给他们设置约束之后,也就不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rtl代码里调用的IO CELL的module,然后调用的格式是:
也不知道对不对,综合的时候对这些IO cell ...

这和verilog没关系。PNR后out会产生带电源地的vg,你需要看下你v2lvs之后的网表中对于IO的定义是否有VDD和V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你的LVS report。最明显的就是detail information那一栏。layout侧提示b端接的是VDDPST,schematic ...

我去spi的网表找了一下SYNOPSYS_UNCONNECTED_128这个net,只找到了下面的这句话:
XVDD_IO PVDD2POC $PINS VDDPST=SYNOPSYS_UNCONNECTED_128
感觉这里表示调用PVDD2POC这个module,然后把这个module的pin(VDDPST)与网表里的net(SYNOPSYS_UNCONNECTED_128 )相连,也就是说,在这个网表里没有信号VDDPST,只有SYNOPSYS_UNCONNECTED_128 ,除了在这调用的里面发现了VDDPST,其他就没有发现了,但是却有一个问题,LVS的报告里,source却有VDDPST,这个我不太明白,可能是网表里include的库里的spi网表有VDDPST?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ICC吐出来的。v网表,同样找了一下SYNOPSYS_UNCONNECTED_128 这个信号,也找到了下面这句话:
PVDD2POC VDD_IO (.VDDPST ( SYNOPSYS_UNCONNECTED_128 ) ) ;
代表的意思应该是跟spi网表一样的,所以我猜测source里没有VDDPST这个信号,但是layout里我把相应的ports设置了VDDPST,所以我就把VDDPST改了下名字,改成了 SYNOPSYS_UNCONNECTED_128,然后跑了一下LVS,还是没过,但是错误却不一样了:
那个Incorrect ports就是我改的那个ports,
可以发现property errors变少了。但是net的error确好多出现在了VDD和VSS。
instance error还是d和b对不上,但是对不上的信号好像倒过来了,之前source是连 SYNOPSYS_UNCONNECTED_128,现在source是连VDDPST
我再上传一下新的LVS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verilog没关系。PNR后out会产生带电源地的vg,你需要看下你v2lvs之后的网表中对于IO的定义是否有VDD ...

我在APR之后,用ICC写verilog网表的时候,用的write_verilog是带了-pg选项的。
看了一下。v网表也是带VDD和VSS的,但是IO没有带VDD和VSS
然后看了一下v2lvs之后的spi网表,一样的,也是只有IOcell是没有带VDD和VSS的。而且没有VDD和VSS的IO,我不太清楚IO也是需要VDD和VSS的定义吗?因IO cell在版图里围成一个圈,自动就把VDD和VSS连起来了,连到VDD的IO和VSS的IO。
我看了一下库里的IO的spi网表,对每一个module的定义都没有VDD和VSS,module内部倒是有VDD和VSS
库里的std cell的spi网表,每个module倒是有VDD和VSS
我刚刚又回复了一段话,挺长的,需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内部有feedthrough的net,看下io那层hier有没有把这些net连一起

我现在还不知道feedthrough怎么理解,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看有没有连一起
能告诉我怎么看吗?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内部有feedthrough的net,看下io那层hier有没有把这些net连一起

这个是去哪里看呀,layout还是IO 的spi网表还是v2lvs生成的网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APR之后,用ICC写verilog网表的时候,用的write_verilog是带了-pg选项的。
看了一下。v网表也是带VDD ...

从你截的图里能看出,你已经很接近问题真相了,但也有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冒出来了;
我先回答下目前的SYN_CONNECT的问题。
从你的截图可以看到PVDD2POC定义的时候VDDPST被定义成SYN_UNCONNECT,这个问题点我怀疑是你在FP的时候对电源的定义没有写全,应该把VDDPST也定义成VDD。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当然如果你先从网表解决的话,是要把VDDPST对应的SYN_UNCONNET都改成VDD。
。。。。。。。。
我看你发的网表中PVDD2POC被定义成VDD_IO了,我没有发现VSS_IO,是不是VSS_IO中的VSSPST也被定义成SYN_UNCONNECT了呢?
其他PAD没有VDD和VSS的定义,而内部定义有,有可能是关于PAD的VDD和VSS被定义成GLOBAL了呢,你查一下看是否有global的电源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的IOcell的地是io和core共用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地都连到同一个Pad上
但是在IO内部,两个地的名字不 ...

刚才回复的时候没看到你这段话,VSSPST也是要和VSS连的。从版图上看PAD上共有两组电源地:VDDPST和VSSPST是给IO的环供电的,VDD和VSS是供内部用的。如果你们芯片只用了一组电源地,那么VDDPST就需要和VDD连一起,同理VSSPST也是。如果你们芯片有专门接环上的电源地,那么VDDPST和VSSPST就应该定义为连接环的那一组电源地的名字,此时VDDPST和VDD就不能连一起,同理VSSPST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回复的时候没看到你这段话,VSSPST也是要和VSS连的。从版图上看PAD上共有两组电源地:VDDPST和VSSPST ...

因为VDDPST和VDD所需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一个是3.3V,一个是1.8V,所以VDDPST和VDD各有一个IO
VSS和VSSPST,厂商提供了两种方案:
1、他们分开作为IO和core的地(用到的cell是PVSS1CDG和PVSS2CDG)
2、他们共用一个地()PVSS3CDG
我为了节省PAD的空间,就使用了第二种方案,只用一个IO来当作地。
我在APR的时候,也没有管VDDPST和VSS,只是设置了他们的摆放位置,最后填上filler,因为最后填上filler之后IO形成一个环,自动的就把所有IO的VDDSPT连到了VDDPST的IO上,VSSPST和VSS就自动的连到了VSS的IO上。
我不知道在APR的时候,需不需要对VDDPST和VSSPST进行什么设置或者声明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回复的时候没看到你这段话,VSSPST也是要和VSS连的。从版图上看PAD上共有两组电源地:VDDPST和VSSPST ...

之前发现好像我的spi网表里没有给核心模块供电的IO和地
好像是我导出lvs的网表的选项不对
然后我从icc重新导出了lvs文件
然后进行LVS,还是没过,但是关于VDDPST的error没有了
net errors主要是IO内部的连接和IO接口那和核心模块的连接
instance errors主要是layout里IO里的电阻在source里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发现好像我的spi网表里没有给核心模块供电的IO和地
好像是我导出lvs的网表的选项不对
然后我从icc重 ...

现在的lvs report报的错已经不是cell内部了。报的是IO内部,原理图缺少了PR这个电阻。你可以做个hcell,把PAD的IO和TOP分开跑。hcell的格式很简单,你搜一下就知道怎么写了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去哪里看呀,layout还是IO 的spi网表还是v2lvs生成的网表啊

feedthrough就是IO内部横向贯穿的走线,signal控制还有core、predriver、postdriver的走线,
这部分除非你在pr工具里derive pg或者globalconnect上,不然需要处理cdl里IO 这层hier

网友:
某些原因使apr tool 把VDDPST SYNOPSYS_UNCONNECTED_128 認成兩個點,可以手改spi 再run lvs ,期待分享為什麼tools 會認成兩個點

网友(2022-02-12):
请问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2-07-04):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用台积电65nm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用台积电65nm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最后没有解决,自己手画的

网友(2023-07-14):
LZ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

网友(2024-02-15):
lvs不能区分大小写,可能是你library中有重名的

网友(2024-06-27):
引用 楼主:
我去spi的网表找了一下SYNOPSYS_UNCONNECTED_128这个net,只找到了下面的这句话:
XVDD_IO PVDD2POC $PIN ...

改成PVDD2POC VDD_IO (.VDDPST ( VDDPST ) ) ;就好了,名字没对应上,之前那个应该是工具自动给的

网友(2025-03-06):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提醒一下 也有可能是调用的IO版本和lvs rule版本不一致